九鹰 260 不能锁尾了

楼主(2010-09-13):
九鹰 260 新卖了块
电池
充满上飞机突然不能锁尾了,好像尾桨的推力不够了 换了个尾桨
电机
还是一样。
遥控器
调到头了刚刚能锁住 突然加油还是不行,尾桨推力还是不够。打舵 推油门能锁住 ,这是什么问题啊
陀螺仪
有可能坏吗?也没摔啊。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板供电芯片损坏了?要不调下中心电位器。
还有可能就是尾桨没有固定好,打滑

网友B:
是尾马达不行啊! 想耐用,要对尾马达做好散热.

网友C:
不断的学习....再学习!!

楼主:
马达要是坏了是突然坏 还是一点点坏啊。 我这个是突然坏了。我实验了一下拿在手里加油门 左右摆动能感觉出来飞机尾桨电机转速变化 陀螺仪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我的尾电机是慢慢坏的,自旋一点点加剧,最后尾桨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