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250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0-09-14):
主旋翼直径:475毫米

长度:450毫米

飞行重量:290(包含电池

驱动系统:Skyartec 4500KV无刷马达

陀螺仪Skyartec锁定式

伺服器:Skyartec 9g3pcs, skyartec 5g(1pcs)

电调:Skyartec 12A

电池:Skyartec 7.4V 900mAh锂电池

控制系统:Skyartec 7通道PPM多功能调频发射机和接收机

遥控范围:2500英尺(762

就4通那样飞飞 不需要3D飞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43699299

网友:
WASP v3,好鸡!可以倒飞!

网友:
2S 动力不好。

网友:
12A 的电调+2S比较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