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MG

楼主(2010-09-14):
谁来说说这款
舵机
怎么样啊
跟65MG比的话 区别有多大
价格都差不多手上有3只65MG了
另外台飞机舵机不行了不知道选那一个了 用过的说一下吧没看见有2216MG的测试资料

网友A:
不知道 没有用过哦

网友B:
不错的,数字舵机,空心杯电机!相同价格的65MG是模拟的吧!

网友C:
我在固定翼用过几个,大概三年了,数字金属齿轮,使用效果非常好。
但我那次是展会收的2213MG,2216MG共10个,给了1000元,合100一个,性价比不错,如果单买,好像150吧?

楼主:
我准备买3只来做斜盘,如果虚位不大就最好了

网友D:
我的450也在用2216MG,飞了近200起落性能良好

楼主:
LS请问下这个舵机需位大不

网友E:
在用,感觉不错虚位比DS410M小多了,速度也够快,最爽的是力道大

网友D:
原帖由
pengbing
于 2010-9-14 21:28 发表
LS请问下这个舵机需位大不
使用体会和9楼兄弟说的差不多
"虚位比DS410M小多了,速度也够快,最爽的是力道大"

楼主:
一般炸机不会扫齿轮吧 嘿嘿 加上易碎舵臂 就更好了 好了决定买这个了谢谢大家

网友F:
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