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锁尾调试问题!

楼主(2010-09-14):
自从改了主无刷之后锁尾就有问题了,具体是电池刚换上是尾向左转,要打左舵矫正;飞一会儿后尾就向右转了,要打右舵矫正。这个应该怎样调试?有时还会产生突然的尾巴大幅度的向左或者向右摆动。

网友:
此类四通机的通病。调大感度试下。调感度无用的话可加长尾管试试。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尾马达轴弯曲,或者尾桨座安装偏心造成振动后影响了飞机的锁尾性能,这种情况调整陀螺仪感度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请仔细检查一下尾马达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改了主无刷之后锁尾就有问题了,具体是电池刚换上是尾向左转,要打左舵矫正;飞一会儿后尾就向右转了,要打右舵矫正。这个应该怎样调试?有时还会产生突然的尾巴大幅度的向左或者向右摆动。

我的看法是:
因为,主无刷马达功率远远大于原配有刷马达功率,且转速可能也远远大于原来。大桨的扭力和尾桨产生的平衡力被打破——两者的输出不匹配,所以出现了你描述的这种现象。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控,原先我帮别人改装004成主无刷后,解决这个问题,是靠调整、设定控上的油门曲线得以实现的。

楼主:
你的油门曲线是怎么样设置的?能说下吗?

网友:
丘比特锁尾本来就比较垃圾

网友:
换陀螺仪能不能改善下

楼主:
是啊,换成独立陀螺仪(KDS800)能锁住吗?

网友:
通问KDS800的陀螺仪怎么样啊?

网友:
要换独立陀螺仪,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