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能不能做坦克波箱

楼主(2010-09-14):
前天在电器修理店找到这个,两对电扇摆头减速器

高手帮我看看能否做坦克减速器

蜗轮齿数:41
小齿轮齿数:9
大齿轮齿数:56
小齿轮宽度:12mm
大齿轮宽度:12mm
减速比:255

蜗轮轴径:10mm
蜗轮轴与小齿轮连接有个离合机构,但精度没保证

网友:
那么大的减速比啊?

网友:
风扇后面的摇头减速器

楼主:
速比实在有点黑人,算了一下,如果用两节电池,8000的转速,驱动轮直径5cm,这样速度是每分钟5米(蜗牛)

可能做不了,关键我还没搞清楚,坦克一般速度范围是多少,望高手指教

网友:
 。。。
这玩意没有实际用处啊!

楼主:
我的想法
1.准备以后做一小小分度头
用钻夹做卡盘,再加一个制动器

2.进给机构的驱动部(慢速)
在上面装一个380电机,不过在那跟蜗杆上装电机有点难度

网友:
鸡肋,绝对的鸡肋

网友:
去买2个洗衣机驱动吧!那个还是行星减速的

网友:
真坦克的发动机转速一般不会超过3000转。减速比1.1~14。通常采用1.1~8,当然真坦克的变速系统还需要进行专门的动力匹配计算,模型就不需要搞这么复杂了。

网友:
感觉很鸡肋····不过可以做拖拉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酒楼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