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问题

楼主(2010-09-14):
我的车床型号C616不启动是什么原因 我怀疑是电路问题 大家想想是什么问题呀 谢谢了

楼主:
济南一厂的

网友A:
是变频控制,还是接触器,打开看看,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亮了没

网友C:
没插电源插销呗。

网友D:
把电机皮带或者齿轮断开,试试电机转不转

网友D:
不转的话,就检查电路了,如果有电路图,就一步一步的检查了

网友E:
你要上图呀,原因很多的,先查开关吧,再查电机是否得电!

网友F:
开关问题吧,先检查那个36V变压器。

网友G:
这是业余玩床论坛,c616去专业机加论坛去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