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hyperion的BF109收放机轮用什么舵机?

楼主(2010-09-14):
刚开始飞固定翼不久,不是很懂,飞机是25E,翼展1200MM
请问各位,hyperion的BF109收放机轮用什么
舵机
?

网友A:
9G 17G 都行的~

网友B:
Hyperion DS13-TMB 舵机,与飞机收放舵机固定座完美结合,其他舵机需要注意安装尺寸及使用金属齿舵机。

楼主:
谢谢LS的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