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设置一下 能在飞行中切换日手和反美手(中 国手)吗?

楼主(2010-09-14):
模拟器习惯美手了 周围飞友都是日手
想买个F控用反美手
飞半空中找高手接手时
能不能简单设置下 按几个键
就能切换日手和反美手的?
毕竟两者只有交换了方向和副翼通道

日手飞450好不习惯啊

网友:
日本手美国手都练会。

网友:
只能在不飞的时候切换

楼主:
囧囧囧囧 幻想失败
看来如果不同手 空中救急是没希望了
改了日手 练起来好难受啊

网友:
可以用教练线连接2个控,不同手也没关系,呵呵

不过说实话,如果空中出什么问题不会控制了,你来得及把控给别人飞吗。。。

楼主:
肯定是心里觉得快吃不消了才交给别人的
如果已经失控了 神仙也来不及啊
不知道F的10c和t8fg不同型号能不能连教练线啊?
可以让高手帮调调机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自己。

嘿嘿 靠自己当然好 不过有高手可以靠一下 能减少炸鸡支出有什么不好呢
先解决温饱问题 再考虑吃肉还是吃鱼

网友:
改什么日本手,我美国手都是边抽烟边飞,边吃火锅边飞,边抱MM边飞的

网友:
“在飞行中切换日手和反美手(中 国手)”
这个创意好。

网友B:
用教练线,根本不用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教练线,根本不用改手

上天前先把师父拉过来连上教练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