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风神50选陀螺仪跟舵机

楼主(2010-09-14):
请问各位大大,小弟初玩50,现在在欲买2款舵机,请帮忙参考一下
1,GY401+9254 日本进口锁尾陀螺仪和舵机
2, Spartan Quark陀螺与MKS DS8910A+套装

网友:
那这个是陀螺仪   风神50  选择 FUTABA  GY520+S9254

网友:
8910给450用比较好,在50油直负担比较勉强,QUARK+MKS BLS980

网友:
真的是新手的话,我觉得GY401+9254最合适, 调整简单不复杂是最适合新手的!

网友:
我的SDX也只是用401+9254锁得很好啊,有些朋友用520还锁得不稳呢

网友:
QUARK是通吃大小直机的!在500(含)以下级别里是顶级的陀螺了!

网友:
欢迎加入风神50群聊天,QQ群号:15041828

网友:
我用mini one+mks BLS980,只看见垂直尾翼震动很大,但尾巴锁的很好

网友:
我的SDX也只是用401+9254

网友:
我的是gy520+9254,还不错
其它舵机都用INO-LAB的,也不错

网友:
陀螺仪和舵机是看个人须要

网友A:
楼主!我建议你用GY401+9254,新手很实用,520和QUARK相对调整较为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建议你用GY401+9254,新手很实用,520和QUARK相对调整较为复杂。

个人意见QUARK简繁都适宜!我就是往机子上一装,简单设个正反向和中立点就OK了,根本不用啥复杂的设置啊!软件调整是留给高手们用的!

网友:
50就用GY401+S9254很好用的,有米的话就上GY520+S9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