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磁铁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请问各位老鸟电机的磁铁用什么方法可以切割?

网友:
磁铁不能切割

网友:
定做磁铁的地方 有办法切割

网友:
只能用磨刀石慢慢磨。高温,震动,磁铁都不能碰

网友:
一般都是成型后充磁磁化的
强磁切割很危险

网友:
基本上精确切割是不要想了。
玩玩的话,可以用电摩上薄树脂片慢慢切。
不能用锯片,很容易碎。
非常大块的可以用冷热法,以前老辈人在家里分玻璃时的办法。

网友:
还要注意磁粉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网友A:
如果是NdFeB,可采用线割的方法进行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NdFeB,可采用线割的方法进行切割,

就是NdFeB的,尺寸是42*12*3的,做无刷的话好像太长、太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NdFeB的,尺寸是42*12*3的,做无刷的话好像太长、太宽了。

你把你想要的尺寸给线割加工的,就可以了

网友:
钕磁铁切完了还要镀一层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