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直升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9-14):
刚买了环球飞MD520的4通道双桨室内机,玩了一段时间,飞的还好,就是感觉非常不爽的是这个机器一点都不抗风,室外没法飞,有点微风都不行,很想上好点的,但是嚷中较为羞涩,本着性价比的原则,请教:
1、有无机身加上配件在700以内的配置?新旧都可,450是代表一个系列吗?和其他系列比有啥优缺点?
2、室内机配的遥控器天地飞 WFLY 2.4G 四通道发射,四通道接收,可否遥控器还是用这个的?
3、如以上方案不可行,请模友推荐性价比高的。
4、想接电脑联系模拟飞行,需要配什么东西?
请各位新老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LAMA就是不抗风  450是六通道直升机的一个型号 性价比比较高 配件也都白菜价了  700以内别想了 在加700块能配个 能飞的

网友:
可以买一个4通单浆机练习,例如九鹰260之类的,可以室外飞,700以内。接电脑练习模拟器需要6通以上的遥控器才可以,要买模拟器,带加密狗和软件。

楼主:
感谢LS2为兄弟的解答

网友:
其实可以上 丘比特之内的   比较耐炸呵呵`抗风性比双桨机好点

网友:
要想抗风 就建议上450吧 LAMA都不抗风  练习模拟器 就买个XTR模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