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铣床与铣刀问题

楼主(2010-09-14):
需要加工一些塑料盒子,就是市售的成品塑料盒子,大多是PVC的吧,俺也不确定。
基本上就是开些方孔,圆孔和长方形孔,
现在准备买铣床,初步看好了西菱ZX7025,主要是上下加工间距高,大概是510MM,太小了大盒子不好加工。本地大概3300什么都不包,要自己提货。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转铣床最高转速只有3000转,铣这样的塑料薄板(大概1到3MM厚),
这样的铣床合适吗?选用什么样的铣刀比较好?铣床转速是高好,还是低好?
还有这个是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750W的,家里只有220V单相电,是准备买个变频器,有没有220单相进,380V三相出的啊?好像常见是220V单相进 220V三相出的比较多。如果要买大概买多大功率的?750W的够吗?如果用220V单相进 220V三相出的,电动机是不是要把星型接法改三角接法?功率会变小吗?
希望老鸟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钻铣床特点
1.本机床采用皮带传动,噪音低,适合于在各种常用材料上钻、扩、铰孔及铣削;
2.本机床有12级变速,速度范围广,适合于各种常用的软硬材质的加工;
3.主轴箱及工作台均可升降,也可绕立柱回转,扩大了加工范围;
4.机身稳重结实,工作台尺寸达585×190mm;
5.本机床可根据用户需求配多轴器进行多孔同时钻、扩、铰。
标准附件:
钻夹头
铣刀
锥柄接套
锥柄接杆
下刀铁
扳手
拉杆
特殊附件:
铣夹头
角度平口钳
眼护罩
机架

  型号ZX7025
  最大钻孔直径(mm)25
  最大端铣宽度(mm)63
  最大立铣宽度(mm)13
  主轴最大行程(mm)110
  主轴中心至立柱母线距离(mm)240
  主轴端至工作台面最大距离(mm)510
  主轴锥度MT3
  主轴转速范围(r/min)290~2150
  主轴转速级数5
  工作台面尺寸(mm)555×195
  工作台行程(mm)240×140
  总高(mm)1130
  电动机(W)750(6P)
  毛重/净重(Kg)190/160
  包装尺寸(cm)88×70×105
注:西菱系列机床,标准附件随机配送,特殊附件需另购
不含机架

以上是参数,请参考

楼主:
各位大大怎么都只看不回啊???在线等呢

网友:
铣塑料的要求并不高啊

楼主:
没有操作过这种机械产品,完全菜鸟,本人学电子的。。。
一会去电子市场看变频器去

网友:
他是因为要铣大盒子。所以找大机器。谁知道这个机器可以铣铝。哈哈。

铣塑料盒子2000转就足够了了。铣床本来就是慢速铣。除非你用来雕刻。虽然有快速铣。不过那刀的价格。。-_-

铣塑料。还是用单刃螺旋铣刀。切边光滑

网友:
用牛刀杀鸡……

楼主:
谢谢楼上2位解答,不排除以后会铣铝或铁。本地变频器好贵,台达0.75KW的要1200。。。。。

网友:
数量多的话,买个雕刻机,速度快点的,数量小,出去加工,铣床没性价比,累死人了。

楼主:
雕刻机是下一步的打算,赚钱了就买个1212型号的啄木鸟雕刻机,那样就得租厂房了。。。还有自己还没有学UG,雕刻机不会用。出去加工好贵的,我问过了加工一个方孔6块钱。我买个盒子才8块,加工5个孔得30块。以前一直是手工割刀割的,现在这个不行了,塑料老厚了,割得累死。。。。

网友:
找个二手的变频器就得了,新的太贵了

网友:
数量少用**钻配扩孔钻头,切割机配钨钢头木工锯片或铣刀片,曲线锯配木工锯条,先用圆规和断锯条划好线,加工时用水冷却即可,开孔后用**钻装上钨钢磨头修边,这种做法效率和加工质量不比铣床差,不同规格的塑料盒在铣床上固定都是问题,以上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先谢谢了,主要是开小孔,如1.3*2.0CM的,以上方法不太实用。以前也想过用曲线锯的

网友:
开1.3*2.0cm的小方孔用铣床也不一定方便,再给你支一着:先钻一5mm的小孔,然后用电热丝穿过去割(要在室外操作)。具体做法:用竹片做大中小三种传统木工用的钢丝锯弓,两头用铜片及粗铜丝做好挂钩,准备几根电热丝(最好是镍铬丝)两头各弯一个小圆圈分别挂在锯弓两端的铜钩上,找一功率大点的次级输出各种电压丰富点的变压器,通过同异端不同组合来调整输出电压,还可串一二极管或用可控硅调压(有调压器调初级电压更方便),总之简单有效将电热丝温度调到将能溶化塑料即可,将热丝锯上下移动塑料很快就割下来了,此法效率也很高,不妨一试。

楼主:
楼上方法我也试过了,其一,没条件在室外,其二切割面很不平整,还需要再用锉刀或美工刀加工,整体算来还没有我用专用的塑料割刀快。呵呵我是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可以方便的在0-60V,0-3A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