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各位玻璃钢高手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0-09-14):
我用真空袋工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垫东西老是让无纺布(无纺布刷了分离剂的)粘到玻纤布上。 各位高手看看我方法对不对我看大家做的东西里面都很漂亮我这个做得成狗啃得。真空袋也粘在上面完全一次性的。

网友A:
 用PVC离型,怎么用无纺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VC离型,怎么用无纺布了

PVC薄膜吗? 厚度有要求吗?

网友:
ravenfire说的是机翼,和你说的应该不是一回事儿。
你说的这个是做比较复杂形状的阴膜。我也没做过,但是你的阴膜做的好的话,不用真空压的,直接打好脱膜蜡后粘玻璃布就行了,硬化后摘下来就好

非要是无纺布压的话,我也不清楚

网友:
无纺布是用来均衡压力的,在玻纤和无纺布之间铺一层薄塑料布

网友:
我用过保鲜膜,环氧粘不住。可以一点扯下来

网友:
玻璃纤维和无纺布之间加层pvc薄膜,厚度(有一定的硬度:保证表面不褶皱。当然越薄越好:需要服贴在玻璃布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结果我是少了一层PVC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