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老鼠尾怎么加油呢??

楼主(2010-09-14):
总不能加次油拆次吧~~~各位都是什么办法的~~我以前的办法加油方便,就是对轴的刚性有影响~~借鉴下高手的妙招

网友A:
加油可以不拆么?

网友B:
我在轴套前面装了个油杯!!!!!!!!!

楼主:
还是用老办法好了~~轴套钻孔~~~

网友C:
我的方法是轴套钻孔,让电机旋转,边转边加,一直加到尾部滴出来的全部都是油为止。

楼主:
我是在轴套上钻和2MM的小孔,固定一个硅胶管,加油时候用大针筒打油(转着打)~~~

网友D:
用油壶安全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