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MoNo的电动机安装位置

楼主(2010-09-14):
请问MoNo或者单体船的电动机应该靠前装还是靠后装?好像
电机
在前的多。

网友A:
都可以的。。前面用硬轴。后面用软轴。 大概是这样

网友B:
硬轴为了减小出轴角度一般都用比较长的轴把电机往前装,电调电池往后压重心
软轴就无所谓了,但是本着尽可能减小重量和转动阻力的原则,一般往后装
不论硬轴软轴,在装之前把所有设备放船舱里试装,以观察空间状况来确定布局
不知说得对不对 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