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油箱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9-14):
请问各位的油箱的加油管在不加油的时候是怎么让它不漏油的啊。。。。新手。。。弱智问题。。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
夹紧,或者堵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什么材料呢

网友:
3.5毫米耳机插头或螺丝

不掉、耐油的东西都行

网友:
我用一颗钢珠.不要用螺钉,丝扣会漏油的.

网友:
讓他跑氣!

网友B:
我用2公分长的2.5平方带皮塑铜线堵住,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2公分长的2.5平方带皮塑铜线堵住,很好

铜比铁还重!会把飞机坠下来的!

网友:
用一个3MM的螺丝堵上就好了,从未漏油

网友D:
新鲜!第一次听说!

引用 网友C:

铜比铁还重!会把飞机坠下来的!

不知zongqing52是从那里知道这个概念的? 依你的说法这个世界将都乱套了!

网友:
你去附近模型店看看。有专业的油卡。

网友:
螺丝!发动机曲轴箱上的那种螺丝就可以。

网友:
用多余的油箱细铝管一头用钳子夹扁不漏气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zongqing52是从那里知道这个概念的? 依你的说法这个世界将都乱套了!

铜比铁还重!
我这是真理吔!你不信就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铜比铁还重!
我这是真理吔!你不信就算了!

他反驳的是你后面的“会把飞机坠下来的! ”

网友(2011-01-27):
引用 网友E:

他反驳的是你后面的“会把飞机坠下来的! ”
你知道“蝴蝶效应吗”???这就是“ 铜铁效应”: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loveliness: 堵上

网友:
我就用3MM螺丝堵的,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F:
弄个油管夹

网友G:
到医院或卫生所要一个静脉点滴用的塑料卡子就行,把加油管从卡子中间穿过,加完油用力压一下就行了和卖的是一样的,我现在就用这个。

网友:
告诉大家用抽芯铆钉的中间的那个是最好的了,比现成的还管用啊

网友H:
我用3MM的螺丝,长20MM,全部塞进油管里。由于长度较长,不可能掉下来的。
15-40的油机应该没有问题,再大的发动机没有试过。
另外,油管的内径得注意,我的油管内径2MM,所以直径3MM,长20MM的螺丝塞入是比较紧的。

网友I:
我不堵,直接插化油器供油嘴上。

网友J:
嗯,简单的飞机就用油箱的2个口就好,一个接化油器,一个接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