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转移,想玩车,懂得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0-09-14):
玩扯得太少了,发个帖没人理,只得来婆家求助了,想买个车,因为什么都不懂,、
车一般分几通道,车控非要那种枪把式的控才可以玩吗,我们这些450控可以玩吗比如说天地飞8,6EXP,2801的,
我只想买个电的先玩玩,
那种大轮子的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大脚,像直升机入门的有V3,LAMA,004,CP100,等
那车的入门是哪种啊,请给我几个作参考,车随时随地都可以玩这飞机危险还要找场地,没事在家玩玩车,有时间就去外场过过直升机的瘾,一举两得

网友:
去rcfans,那是主玩车的

网友:
一般都是玩了车再转玩飞机的,  玩了飞机对车的兴趣会少很多的.  车没有入门一说, 在路上跑的自己小心点,一般都不会撞的.

网友A:
我是从车玩到直机,回头觉得玩车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车玩到直机,回头觉得玩车没意思了。

同感 FLUX积灰半年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我是玩车转玩灰机的
车跟灰机一个道理   一分钱一分货
想玩的爽  少修理的话  买进口品牌的没错
控要是习惯灰机控的话   不换也行
一般2通就可以   油门跟方向   油车可能还有个第三通   控制倒档
需要4通以上的控的  很少见   印象当中只有SUMMIT

网友:
一般是从地上玩到天上~lz这个还真不较少见~哈哈~

网友:
我是原来玩固定翼的,因为我自己没车,每次都是等一个哥们一起去玩,他有时一个月都没法去玩,这样我就没办法玩了,时间一长固定翼我就不玩了!后来我就上了rcfans论坛,一发不可收拾,前后一共入了4辆车,车子肯定是没有飞机好玩,但是车子玩起来没什么负担,不用担心会掉下来,但是玩车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玩,时间一长就会有点无聊了!所以我现在准备把手上的车出了留一辆,车子玩起来花费不比飞机少,象进口的车,一辆就是4000多,还有电池,充电器!如果楼主一个人玩,我建议你玩电的,最好是买进口的! 比如 traxxas hpi之类!我就是traxxas的车迷!全是这牌子的车!

网友:
遥控器 板控 也可以用  就是飞直升机的那种
不过 建议买个枪控 或者买 整套的。
车分平跑  越野  大脚
平跑 速度快 一般油动的是双速的  底盘低 要求场地好点  比如公路  广场
大脚 哪里都能跑  飞个车 怕个坡什么的
越野 感觉介于两者之间吧
和直升机一样 入门也别买太差的,最起码 雷虎或者 京商的 吧 2000 以下搞定
油电选择 我觉得还是选油动的吧,新车发动机没那么难调,自己摸索就可以了。
北方冬天太冷  电直没法飞了  就出去跑跑车

网友:
控可以的,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