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成品机如华飞bf20用的“无级调速”电机是什么参数 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0-09-14):
如题 想diy小主轴 谢谢

网友:
缝纫机配件商店有一种电机。交流串激电机,有个脚踏板,是电抗分档调速的。也可以用可控硅能调速。这种电机也可以直流供电,改变直流电压就能改变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三轮好像是这种 不过转速不高 有刷

网友B:
楼主是指这种电机吗?呵呵

电机、MS2主轴、锥柄50mm卡盘

电机、MS2主轴、锥柄50mm卡盘

楼主:
恩恩 好像就是这种吧 还有那个调速装置 是个什么东东 电位器控制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这个要用BC2000系列直流调速器,也就是BF20类铣床配的调速器,单买可能要400元吧,没问过。我是直接用伟舜WMD20V铣床的调速器驱动的,做了下改造,这样可以通过开关切换铣床主轴和这个电机的控制。

楼主:
这个就是直流永磁有刷电机吗 淘宝搜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指这种电机吗?呵呵

是啊,
你能不能找到1.5千瓦,220伏,1000转左右的直流电机啊?我做动力用

网友:
有需要电机请和我联系。费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