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耐炸的桨和脚架是从哪买的啊?

楼主(2010-09-14):
直接在淘宝上搜索“耐炸桨”和“耐炸脚架”就行么?还是有专用名称啊?

网友A:
你搜搜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木桨炸坏可保中联,太硬脚架炸机会伤机身侧板。
LZ考虑了。:loveliness: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什么飞机。
另外这个自制的算不算耐炸脚架。3米坠落也没坏过!
特写1:
特写2:
和豆腐渣原装4#6脚架比较一下:

网友D:
建议楼上的把脚架上的铝合金管换成弹簧,基本就不坏了。避震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lama,发现桨和脚架比较容易坏,不过打算自己做一个脚架了,桨的话只能现买耐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