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装我的第一条正式的O艇~~~更新完成

楼主(2010-09-14):
以前玩过MONO,CAT,虾,一直喜欢O那优雅的姿态,终于凑来资金买齐零件,开始装了~~~

装好了船尾的金属件~~~~~~~~

切好了轴套,锯好了软轴,摆上去比活下.....

刚又把软轴和轴套截短了10MM,这次比上次难截点,因为轴套里有王管~~软轴也截的太短不好截了
手锯的效果~~~

软轴和轴套的合影

郁闷,本想加碳纤加强粘接效果,谁知道那碳纤那么细~~~加的多了,把胶水弄得跟棉花球一样,浪费好多胶,没办法只能一点一点的稀释来用~~~

抹好一半胶的电机座~~~

装好电机座和舵机座以后发现船底太软了,就一时兴起~~~弄了船壳~~第一次弄,弄花了~~~到凌晨3点才弄好

船尾的风琴套安装座,里面加了王管耐磨~~~

花了一天时间装设备(等胶水干),基本装好了,电池怎么固定好,以前都是用绑带,但是架子固定起来麻烦~~~

除了电池固定其他基本都弄好了~~~电调线不够长,以前用的延长线,这回怕出问题,直接接长了点~~~

还是加油~~~~~~~~

没木板用以前做船剩下的木条做了个电池架~~~还算结实吧~~~

更新完成品,争取明天下水调试~~~~~

网友:
想看楼主非正式的O艇

楼主:
以前把玩具A5大手术改成了O艇~~~~~~

网友:
你的这套零件和我的一模一样啊
不同的是我用的硬轴

网友:
你钻孔的地方怎么防水的?

楼主:
钻孔的地方抹的704防水~~~ ,刚用手锯截好了轴套和软轴,真累~~~~ ,电磨也坏了,也没切割片了

楼主:
电机座离船尾的距离是14CM,靠前不~~

网友:
看配件MS象空间的东西!电子设备是什么配置

网友:
等待欣赏,请LZ上首航视频。:loveliness:

网友:
我觉得好像电机还可以后退一点点
软轴和王管好截断不?用角磨机可以吧?

网友:
记得软轴上焊层锡哦!否则一转容易打滑的。

楼主:
哪里上锡??我用的插接的,还没打滑过~~~~~~~

楼主:
一直觉得老鼠尾不好锁紧,刚闲得无聊就打开看了下,发现压球头的螺母装反了,TFL现在问题真多,买的电机架孔开小了

网友:
我比较欣赏固定翼里的马头,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超强
玩模型就是要善于动手,善于发挥想象力,善于解决各种问题
看了那些高手们的米米神器,发觉无论爱好啥都不能烧啊,烧的是money啊

网友:
是上在接锁头那一端

楼主:
我试过,软轴洗干净还不上锡~~~我锁软轴是用两个小扳手用力锁紧的,没送过~~~

网友:
想问lz,你是用什么胶水贴马达座的?用ab胶是吗?可以用ab胶的吗?

网友:
504或者环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软轴洗干净还不上锡~~~我锁软轴是用两个小扳手用力锁紧的,没送过~~~

洗没用的,要用砂纸磨磨,最好加点焊钢水,就可以了~~~

楼主:
船底糊了下,因为碳纤布有点厚,不知道和船底结合的怎么样,不过现在船底强度高了很多~~~就怕新加的碳纤层和原船底结合不好,电池跑掉了就完蛋了

网友A:
船体加强的目的是耐撞吗?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底糊了下,因为碳纤布有点厚,不知道和船底结合的怎么样,不过现在船底强度高了很多~~~就怕新加的碳纤层和原船底结合不好,电池跑掉了就完蛋了

够奢侈的~~直接沾条碳杆就好啦,这样又加重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体加强的目的是耐撞吗?

是为了稳定,以前打舵船底都跟着动,电机也能晃动~~~

楼主:
船壳太软~~估计少糊层布,软的电机自重都能把壳子压变形,我可不敢下水~~~还好买船壳时候有先见之名,提前买了点碳纤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底糊了下,因为碳纤布有点厚,不知道和船底结合的怎么样,不过现在船底强度高了很多~~~就怕新加的碳纤层和原船底结合不好,电池跑掉了就完蛋了

不是碳纤维布厚,是你胶水落得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诶!和你说过了嘛!这船壳太软了,会变形,多个加个100元的船壳就没这是了,你这样对船底强化,其实效果不明显

网友:
软壳O,跑起来不要变成软脚蟹

楼主:
我发现某些人打击人很专业,都买到手了,不装扔了??说一次还不够,持续性打击 ,效果明显不我自己明白,你没见实物就敢乱下评论,负点责好不

楼主:
基本完工了,再考虑电池的固定方法~~~明天应该能下水调试了

网友:
我不打击你,顶你先!早点跑来看看.

楼主:
反正是休闲玩,难道买回来看船壳不够结实就扔了买新的??我可没那么多钱,我无业游民,我都快装好了还有人不停的说怎么怎么不好,说了还有用吗??

网友:
买来以后自己贴碳布贴成这样,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买条碳壳?

楼主:
鬼知道他那船壳那么软~~~还好我说买点碳布修船用~~~~

网友:
楼主的船壳,貌似我也有一个啊

网友:
快上视频啊

网友B(2011-06-08):
不上传跑船视频   根本不知道这O艇到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传跑船视频   根本不知道这O艇到底怎么样

LS还不懂吗,这个叫不了了之~~~~

网友:
大家好~我是胸毛~!很高兴认识大家~

网友:
LZ有没跑船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传跑船视频   根本不知道这O艇到底怎么样

沉了唄,還問

网友:
多一些鼓励,少一些调侃,提一些建议和善意的忠告才是正道,前辈的经验与细微之处的提议,是新加入摸友少走弯路的捷径,像三十兄的建议提醒非常好,细微之处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这是经验之谈,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大家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