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设置进角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到底电调应该设置成:低,中,还是高,不懂,这几天越设置越飞的垃圾了,
电池
今天都过放了,不管是是什么角,都调的不理想了。我晕。真是没事找事,调进角前还能飞7分钟没有问题的。现在4到5分钟。请高手指教,我用的是固郎40A
电机
固郎的。

网友A:
450一般调中进角

楼主:
450中进角就行么
有没有更详细的

网友B(2012-11-17):
到底电调应该设置成:低,中,还是高.
请注意进角是电机换相的提前角,这个角越大转子就越早获得力量,扭力大了,转速可以提高了点,不过不会太大,除非电机处于临界负载(推油门已经提不了转速时)就会大幅度提速,否者转速变化不大。
进角大,电量就用多了!

网友B:
模型刚入门,电机是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