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东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飞机的重心调整原则:是不是调至关动力可以平稳滑翔,如果加油抬头话,通过调整拉力线来解决?
应该是个很菜的问题,惭愧!

网友:
我也是新手,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同是新手的个人意见:
滑翔机、吊机、涵道机、三角翼、双翼机:各因动力高低和
升力力点位置不同而需要不同的重心位置。
LZ可以前后微调重心试飞,易控好飞的就可以了。:loveliness:

楼主:
谢谢
我每次降落都是低头俯冲,为此鸡鸡受伤。很想飘着下来。是不是应该像我说的那样调重心啊。

网友A:
练习机一般调试是中油维持平飞,推油15度左右爬升,关动力不是平稳滑翔,应该有点角度的掉高度。这样的飞机降落对准跑道后收油,飞机会很快降低高度,离地大概一米稍拉杆即可。如果飞机关动力也是平稳滑翔,降落将耗费超长跑道,推杆又会使飞机速度变快,变得危险。

网友:
应该在中油以上都保持平飞才是正确的,这和重心 动力拉角 平尾翼型等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习机一般调试是中油维持平飞,推油15度左右爬升,关动力不是平稳滑翔,应该有点角度的掉高度。这样的飞机降落对准跑道后收油,飞机会很快降低高度,离地大概一米稍拉杆即可。如果飞机关动力也是平稳滑翔,降落将耗 ...

不错!

楼主:
 谢谢拉,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