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 OSD 航线压线飞行模拟飞行,动态删除航点

楼主(2010-09-14):
为了减少侧风影响,最新固件加入了航线压线飞行,这样不会那么容易老在点周围转,此图为模拟器飞行,未实地飞行。

1号点为Home点,真正的航点是2.3.4.5,  A点为第一次切入航点模式位置,飞到5航点后半自动飞到B点然后再进入一次航点飞行模式。

刚开始是设四个点类似一个长方型,右下角为航点3,飞行过程中通过地面站在线删除航点3

网友:
这个好!我来顶!

网友:
 这个要支持哦,选择skylark是你最划算的选择

网友A:
那个圈多大?

网友:
研发速度惊人。顶

选择了SKYLARK是我玩飞机以来又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友:
顶楼上的
我一点都没有后悔我的选择。。螃蟹吃得好。。

网友:
感谢LS抢了我的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圈多大?

直径200米

网友:
如果是实时删除航点那么就和无人机快类似了!

网友:
进步真是不小呀,希望看到真是飞行的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