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小孔要高速好还是底速好

楼主(2010-09-14):
在小螺丝杆上打深150mm.直径2.0mm园孔,小台钻要用高速钻好还是底速钻好,

网友:
当然是高速啊

楼主:
怪不得?钻不成功.断了2次钻头.

网友:
150、直径2的孔?打成功了来说一下感受。

网友:
150mm 深孔,
你用的甚麽钻头,甚麽台钻?

网友:
150mm,而且还在螺丝杆上,怎么保证同心度

网友:
我晕 这样的孔要同心度的吗??????

网友:
能钻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A:
高速的好,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直径2毫米,长150毫米的加长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的好,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直径2毫米,长150毫米的加长钻头
应该是楼主d的,手上还有富余吧,都断了2个还能坚持,如果能完活, 剩下钻头的我包了

网友:
昏,你这个算是深孔加工了.又是小孔,要非常注意排屑,就算能钻出来.一不小心就钻大了,

网友B:
这样的孔应该用电火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小螺丝杆上打深150mm.直径2.0mm园孔,小台钻要用高速钻好还是底速钻好,

  深150mm、直径2.0mm园孔?用啥样的钻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孔应该用电火花啊

原来是用电火花啊,改天有空D一个

网友:
强烈要求LZ上150mm长的2mm钻头看看

楼主:
加长的钻头来的.还真难钻呀.

网友:
台钻都能钻了,还要深孔钻干什么?
俗话说,苍蝇能采蜜,谁还养蜜蜂?

网友C:
用电火花小孔机比较合理,一分钟打60毫米,1毫米电极可以达200毫米深。

网友D:
有次我要在铝合金上钻2的孔,把市场赚遍才买到的钻头是90多MM长度,这个150MM的厉害

网友E:
是不是楼主笔误,15mm写成150mm了?我刚拿尺子比划了一下,貌似不大可能有这种规格的钻头吧?

网友F:
150mm,直径那么小,没见过的

网友G:
这贴肯定有问题。

网友H:
用打孔机更快

网友I:
小螺杆上钻孔,为什么不在合适的钢管上套丝呢?也能造出你要的零件,别说150毫米了,1500毫米也行

网友I:
钻小孔要看材料,钢铁的材料转速要慢,不然你钻头就糊了,还想钻吗?

网友J:
因为低速要用大力气.大力气造成钻杆拆弯
所以要用高速,但是冷却一定要跟上,不然要烧钻头.

网友:
推荐使用电火花穿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