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4+音频线+ppjoy+天6a 有电流杂音

楼主(2010-09-14):
g4+音频线+ppjoy+ppjoy音频插件1.4+天6a 有电流杂音
开控就有不开没有,呵呵
不开就不能玩g4,
求大虾指点

楼主:
win7系统,插笔记本前面板mic孔

楼主:
你们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A(2010-12-12):
有呢,一样的,电流杂音大得受不了 谁有办法啊

网友B:
要用线路输入,MIC灵敏度太大适成的,,,没有就可在音频线上加个电位器调节也可

网友B:
用50K的电位器,,控出来和地按两端,,MIC接个1U电容后到中间端,调节到合适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