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6S直升机摆尾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0-09-14):
华科尔4#6S为什么机未左右不停的摆动,在通电时发现尾部舵机在动,当控的方向杆往左时,尾部舵机工作正常,但当控的方向杆往右时,尾部舵机工作,控的方向杆即使没有操作,舵机还在是不是得动作,只要控的方向杆往左打满时,尾部舵机工作就恢复正常。请教大侠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震动及感度高了。
除震;
降低陀螺仪感度;
加些螺距,以降低些转速。

网友A:
1降低陀螺仪感度;2舵机抖舵、是时候换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降低陀螺仪感度;2舵机抖舵、是时候换舵机了。

不要急于马上出手买原装 我这里快有结果了 可以有一款推荐用了。不过还需要再测几款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主轴有一点弯曲,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主轴有一点弯曲,谢谢各位大侠。

我正想说这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