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飞越450SPORT要注意点什么?

楼主(2010-09-14):
本人想买飞越450SPORT空机自己组装,想请教各位大狭在安装中要注意点什么?螺丝是否要换(听说很软,很容易滑了)、横轴是否要换成冰人的3mm外丝,尾波箱是否要换成冰人一体的等等。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螺丝换了 就OK了

网友B:
注意陀螺,401,kds800等较大陀螺不好安装

网友C:
外丝,你知道有多少人用外丝横轴射桨的么

网友D:
先不要一买来就换。试试看,用着先,用了才知道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再换不迟。

网友E:
我天真的以为亚托的螺丝不会滑丝,所以做得的拧。最终。。。。 建议不要用半圆内六 我用的是那种有点厚度的,边上还有螺纹。万一滑丝了,用个钳子还能扭下来。半圆的虽然可以扭,但是不太好操作。个人意见。。。。螺丝不要作死的拧一般没事,你要怕掉最好的办法是上螺丝胶。做死的拧绝对滑丝。。。。

网友F: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

网友G:
螺丝滑丝?很正常,连YFS的螺丝都会断会滑丝,正常现象
LZ可以稍微注意打胶的量,尽量使用好一点的螺丝 个人推荐Y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