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艇,为什么速度还不是很快啊,请教

楼主(2010-09-14):
电池用了4块11.1v  2200毫安,25C电池,2串2并。电压是22.2V。但跑起速度我感觉只有50公里的样子,星星卖船给我的时候说这个船可以上70公里。还应该调整那些地方啊?

楼主:
还有就是水冷口我看见有水出来,但电机还是很烫手,这样正常吗

网友:
高档船~~~跑70很简单呀~~~~你不会调船??

网友:
水冷正常 电机发热: 换小浆 或者换功率更大的电机 或者换KV稍低一点的电机

水冷正常  电机发热:  换小浆  或者换功率更大的电机 或者换KV稍低一点的电机

网友:
DF25 这船不错啊

楼主:
我就是不会调船,请问怎么调试啊?

网友:
这么好的船不会调~~~在论坛多潜水吧~~~

网友A:
不过看水花也不是很慢呀~~~~

网友:
星星啥时候开卖O啦?

网友B:
建议lz把压浪板去掉 并不是所有船一定要装压浪板的 速度一定会上来

网友:
怎么感觉 电机上的水冷套小点小呀。 应该再宽些,多包住 一些电机。

另外,50KM速度,居然水花打起那么高,是不是浆偏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把压浪板去掉 并不是所有船一定要装压浪板的 速度一定会上来有

到底LZ 用的是什么型号和kv 值电机?还有用多大的桨?而且印象中,我没卖过df25吧 ????

个人认为,df25调好了,有压浪板,船会跑得更快一些。但压浪板并不是所有的船型都要加的。

网友:
怎么感觉 电机上的水冷套小点小呀。 应该再宽些,多包住 一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水花也不是很慢呀~~~~
你想把它当飞机开呀:loveliness:

网友:
4块电池 就像绑着个**包

网友:
电池太重也有关系阿,你什么型号的电机?

说下配置

网友:
背那么多电池干啥!用6S1P,2200mah,30C的就可以了.

网友:
LZ的原因是你电池装的太多了,还是放在电机前面,跑起来因为太多电池吧船头压下去了,水的阻力自然加大,导致电机带的负载也大!你就用1P的跑,还有电池尽可能的安装在左后方方,这样速度就可以改善很多

网友:
把电池放在左右2变看看:loveliness:

网友C:
电池用了4块 能跑得快吗?

网友D:
必须换大一点的水冷套!
并且电池位置后移!

网友D:
应该是FSD3674 2370KV电机吧?

网友E:
高压低KV是这样咯。 快不了啦。

网友F:
看电池以为是**包

网友G:
电池太重了

网友H:
我记错了,是全仔卖我的,这个买了大概2年时间了,一直没怎么玩,电机是飞速达但好多KV我忘记了。

网友H:
请问,这个船的螺旋桨应该调整到好多度啊?还有怎么换螺旋桨啊?

网友D:
换个440的浆试试

网友I:
原帖由
fejylt
于 2010-9-15 22:15 发表
换个440的浆试试
LS玩过这船吗,这个配置敢上440浆?

网友D:
用440浆不行吗? 我是说试试!
用3S2P。这样温度会低一些,船也会轻不少。

网友H:
我现在手上只有4块3S的2200 25C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