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桨夹球头螺丝断里面了如何取出???

楼主(2010-09-14):
今天炸鸡,竟然把大桨夹上的球头螺丝炸断在大桨夹里面了···不能就这样让大桨夹废了啊··求教如何取出??多谢了···

网友A:
我用雕刻机搞就搞好啦。

网友B:
终于明白分体式桨夹的好处了

网友C:
 集思广益吧~

网友D:
用烙铁,加热焊条东西在断的螺丝上,拧出就好

网友E:
难了 没好手艺不容易取出
球头是钢的 能断冲击很大吧 桨夹臂没变形?

网友F:
只能买新的,别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的尾波箱螺丝也断里了,在你想取螺丝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找个东西固定好在取,在固定的同时已经就变形了

网友G:
想办法在断掉的罗斯尾巴上割一道深槽,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最好用点螺丝松动剂

网友H:
 用小钻头,手转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