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最近想买个450,不知道飞魔士和飞越的那个性价比好些?

楼主(2010-09-14):
最近想买个450,不知道飞魔士和飞越的那个性价比好些?主要配置如下:
DS410*3
922*1
好盈40A
现有新西达2217,不知GS B24-45-6能用不
GY401和9X2也是现成的。
一年内不会3D
恳请各位拍砖!

网友:
410不好,用65mg吧

网友:
关键是一直坚持下去

楼主:
好,不过听说65MG有假货

网友:
锁尾上DS520如何

网友:
亚托好,一步到位

网友:
410缺点就是扫齿,齿轮贵。。65MG现在没以前好。(建议就是933+922)实惠点。。FMS的白金版比较好。。。

网友:
飞摩士皮传直驱pro

网友A:
这样配不如直接上YT450Sport
fms白金版早就断货了,现在是谷德
933,922还是算了,我一共买了6只933,3只922现在都从机子上拆下来了,已经坏了4个机壳2个抖舵总共加起来也就100个起落,降落猛点就这样了,没炸鸡,一句话还不够我拆机折腾的了
好赢电调还不错,只是换启动形同虚设,而就是这一点由于某些原因容易发生意外,现在还有一个在用,其它的换成35X了
410M在用,目前一个还没坏过,就是虚位大,在用的感觉还不错的的2216mg,刚飞几十个起落没发现什么变化,觉得还不错
直传的机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维修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不如直接上YT450Sport
fms白金版早就断货了,现在是谷德
933,922还是算了,我一共买了6只933,3只922现在都从机子上拆下来了,已经坏了4个机壳2个抖舵总共加起来也就100个起落,降落猛点就这样了,没炸鸡,一句话还 ...

诚恳!感谢!我也觉的933不好,我买过四个,一个飞第二个起落时就坏了,一个抖的厉害。922没有用过。尽管这个配置和YT的套机已经差不了多少价,但YT的配件消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