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台钻同时钻两个洞?

楼主(2010-09-14):
大家好,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困难,但是我想只要有心就一定回成功!我是做防盗网的,每次只能够用平头钻花钻1个洞(∮20MM)洞有多,单价有低,很烦的设计要求:     在原有的小台钻上改装(性能基本不变)        洞与洞的距离可以调节(45MM-----150MM)     压下同时钻两个洞     两终极轴可以装夹头以保证两钻头终点的水平行     可能这个问题有点难,多多出主意0谢谢既时关注.....................................................

提问者: zp5208 - 一级

网友:
改装费用比你买两个台钻并在一起使用更贵!

网友:
太费劲了

网友A:
把2根料叠起来一起钻。

网友B:
不是解决定位问题的话,真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味道

网友:
那就搞个排钻,钻好多孔呢。。。。。。

网友:
排钻,也许

网友:
设计不出来,帮顶了。

网友:
见过五头十头的 [ 主轴] 雕刻机,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去淘宝搜“多轴器”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淘宝搜“多轴器”
如图

好多头
厉害

网友:
弄两套主轴,安装在一个架子上,两套主轴之间的距离可调。用一根皮带同时套在两套主轴的皮带轮上,一个电机带动,就可以同时钻两个孔。
  现有的台钻改装:1、拆掉皮带护罩。2.、再买一个相同的台钻,去掉别的部分,只留下主轴箱和主轴部分。3。将两套主轴按照适当的距离并排安装。
4、换一根长的皮带,同时套住两个主轴的皮带轮。5、相应的联动机构改造。
好像成本太高了吧。也许想办法再加一套主轴能省些钱。

网友:
那个多轴器真棒。。就是有点贵,不如自己D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解决定位问题的话,真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味道

最不锈钢门窗的,打孔就是为了装杆嘛。。上下窗框,叠起来钻,一次就2个孔啊。自然比1条1条钻快1倍速度呢。

网友:
建议lz造一台数控钻,比你的双头钻估计贵不到哪儿去,效率还高

网友:
干嘛不搞台专门钻孔的雕刻机,一个刀路几百个孔,机器干活,人闪一边去干其他的,钻出来的孔准确度又高,除了电费,想不到还有啥成本的东西

网友:
按这个思路做做看,注意刚性

网友:
好,这样钻三个孔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困难,但是我想只要有心就一定回成功!我是做防盗网的,每次只能够用平头钻花钻1个洞(∮20MM)洞有多,单价有低,很烦的设计要求:     在原有的小台钻上改装(性能基本不变)     ...

只要钻夹头的最大外径小于你的2孔最小距就可以实现。用过桥中间齿轮使切削方向保持一致,过桥齿轮的轴作为变动支点,另外要考虑的是你钻孔的材质及孔的深度来设计2个钻夹头及移动调节装置的强度。

网友(2011-06-14):
引用 网友A:
把2根料叠起来一起钻。
 多好的注意啊

网友:
买个又头装置就可以了哈!就像那种工业钻铣上面的一样的!!是两个头的,可以调距离!好像是5000到6000一个,比较贵!!俺朋友有!!搞机加工的!!

网友:
20mm,直径可不小哩,不知厚度是多少,太厚了也不好啃

网友:
夹在一起钻

网友:
我最近刚看到2主轴的钻孔机。

网友(2013-01-13):
引用 网友A:
最不锈钢门窗的,打孔就是为了装杆嘛。。上下窗框,叠起来钻,一次就2个孔啊。自然比1条1条钻快1倍速度 ...

人家说的是平面2个孔,不是上下叠加的问题!

网友:
2010-9-15 19:35 上传下 载附件 (54.56 KB)

按这个思路做做看,注意刚性
很棒啊还有图纸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你可以多搞些头啊,一次打五个孔

网友:
支持楼主,创新无处不再。低成本 高效率的解决防盗笼子的钻孔问题,我看比某些863计划更有意义。市场很广阔,解决好这个问题楼主就不必做防盗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