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动一下-电动缝纫机

楼主(2010-09-15):
本人纯菜老鸟一个~
刚进了CJM250和40钻铣床~
准备动手改动一下电动缝纫机的速度。。。。。。。
玩皮子的时候进了一台厚料高速缝纫机,几乎没用,因为速度太快了。。。。。一直用手摇手轮
先想到的是车个手轮,把手轮变大,速度就慢了。但车直径多大的心里没谱,只怪六年级就赶上挖防空洞了

所以在这里请朋友们多多说说,帮我一下。。。。
改哪儿最好,最省事。先谢谢了。。。

缝纫机参考照片:

楼主:
顺便发几张床的照片:

再发个皮具照片:

网友:
楼主好手艺,不过这种缝纫机的电机不是离合电机吗?轻轻踩就会很慢的啊,我也用过这种机器的。。。你要就是想改变速度的话 车大轮恐怕不行的啊 最好在机板下面加一级变速。。。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个人想法

网友:
换电动机,

现在的是两极的,2850rpm,换个4极的1450rpm转速一下子就减半了。

网友:
到街上买个皮带轮  看你要多快按比例算下

网友:
看不见电机轮
我的电机轮换了最小的,也是有点快,不过练技术

网友:
1、换电机,这电机有1400转的
2、加过度轮,降速
3、缝纫机轮已够大了,不能加了

楼主:
先谢谢朋友们的支招了~
补充个尺寸:电机皮带轮直径30毫米。手轮直径90毫米。

1.换电机费用大些,而且这个电机又闲置了。
2.机板下加变速轮;一是没地方做支撑,二是我这个老菜鸟技术不行,车轴、套轴承、固定。
3.车个大手轮为什么不行呢?还请顶一下。。。。

去朝龙五金看看有合适的皮带轮是最好了。如果不行,依然还是车大手轮了
依然谢谢支招的朋友们和还没有支招的朋友们。哈哈~

网友A:
这种缝纫机的速度是由人控制的。要是熟练的工人就是不改也能做到一针一针的缝。就是脚轻踩一下立马刹车。一直这样。多练几个月就能做到一针一针的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缝纫机的速度是由人控制的。要是熟练的工人就是不改也能做到一针一针的缝。就是脚轻踩一下立马刹车。一直这样。多练几个月就能做到一针一针的缝。

这个朋友说的很对。
但,1.我不经常用它,所以很不好掌握熟练。
        2.我的是厚料机,一般要缝合4毫米左右的皮子,进针时电机带不动的感觉,
           一旦针进去就像疯了一样,惯性就把速度提上去了。要是缝合一般帆布什么的我可以掌握
          速度。厚皮子就不容易。。。。。。
       3.最好还是一针、一针的好。
依然谢谢~      请继续~

网友:
电动的缝纫机确实不好控制,不是一直用练不出来

网友:
换个大手轮依然解决不了你需要的一针一针缝,现在手轮90是全疯,就算增加到180也是半疯了

按你要求这转速,每分钟200转以下最合适,要么配减速机,还可以考虑用步进电机呢

网友:
换个电机 也就不到200吧 而且将来还可以恢复原貌 还有就是 100几买个1000W 的调压器 想什么速度都OK

网友:
用变频器

网友:
这种缝纫机我们这里多的是。还有9楼说的不对,慢慢踩下踏板,离合器就合,你踩轻点,机头就转的慢,再踩下一点,它就再快一点,要停止时,马上把脚抬起,离合器马上分离,同时自动刹车。还有电源打开了,不论机头转不转,电机始终是工作的。

网友:
呵呵 楼主家伙都到家了啊。 这个你与其改还不如练习下,我在服装厂干过,这工业缝纫机现在也是我吃饭的家伙。我做窗帘的。别改了练习下吧,很容易掌握的,如果我在现场的话包你一天就可以掌握了。但能控制好速度不等于机工就好了。

楼主:
衷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招~

“换个大手轮依然解决不了你需要的一针一针缝,现在手轮90是全疯,就算增加到180也是半疯了
按你要求这转速,每分钟200转以下最合适,要么配减速机,还可以考虑用步进电机呢”
理论数据有了~   谢谢啦~

“换个电机 也就不到200吧 而且将来还可以恢复原貌 还有就是 100几买个1000W 的调压器 想什么速度都OK”
看样子花银子是跑不了了~ , 用调压器是不是速度低了也就没有劲了?  先 谢谢啦~

我看看下面的空间,准备装个过轮吧。一是练练车功,二是费用小些。哈哈~
改好了再来向朋友们汇报~     再次谢谢~

楼主:
刚回帖完又看见新帖。。。。。谢谢啦~

缝合布料和缝合4毫米厚的皮子真是两个感觉啊~

网友B:
做一个塔轮,想办法固定。应该可以。
等不用时拆掉就回复原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塔轮,想办法固定。应该可以。
等不用时拆掉就回复原样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等楼住做好了上个图。我也学着改。

网友:
皮子涩 一针一针的的确很难控制 不过你就是换了大轮也不行,还不如直接在你现在大轮上钻孔绞丝 车个手柄装上 想一针一针缝皮子的时候 就手摇吧 权当是手板机了 和意大利的手板机有一拼了

楼主:
21楼客气了~    做好一定上图~

22楼的名字在皮雕论坛很有名气,不知道是否是一个人~  先
    装摇柄想过,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手轮能否摇起来~  是否换大点的手轮后再装摇柄。
  我现在就是用手转动手轮。。。。。

网友:
看样子要上步进电机了,这样可以很慢,哈哈。

网友:
机器是好好的, 而且设计成这样,也必有它的道理,操不好,不是机器问题,是个人技术没做到!
理本上可以做到一针一针的下,没难度,而且曲线位,走线要圆滑,平均才算合格.
我老爸是鞋匠,做的是厚厚皮面的军靴,拿鞋面回家,我从少就要帮手,所以十岁大己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塔轮,想办法固定。应该可以。
等不用时拆掉就回复原样了。
用摩擦轮调速的办法.皮带转动着就能调输入.输出轴的力距..再加你那脚踏板的电调..应该可以拉..

网友:
到底回覆的人,多少有用过这些离合器式的马达?
根本懂得操缝纫机的工人就知道,这马达自身就带调速,急停,扭力(力距)由脚踏深/浅,频卒变化,
比任何以上回覆的调速方案还要好!
要不,这些设计缝纫机,还会生存吗?
LZ技术未有掌握好,机器不需要修改,操操技术,日後你会相信我的.

网友:
在电机上加个行星减速,活换直流调速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在用 我也是这样说的 没必要改 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
吃惊啊 这里这多皮匠啊

网友:
楼主好手工啊! 能帮我改个包包不?

楼主:
哈哈~   改,是一定要改的。改不好,我就继续用手摇。但有很多朋友的建议还是不错的。

缝合技术问题就不说了,纯手工的皮具,有些是需要机缝的,但多一个针眼都不可以,宁可慢也不要快。

我不是专业做皮具的,和车床一样是爱好。年龄大点,哈哈~  爱好就多点了。。。。

目前,我在准备材料制作大点的手轮和过度轮,加手摇柄。

欢迎继续支招~     谢谢~

网友:
我想把我的衣车搞成脚踏车样的。把自行车的链轮脚踏板装到衣车上。
这样每一针都可以精确控制。

网友:
还节能环保。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汽车皮椅,1.6厚度的皮可以4层一次过,如果楼主技术不能控制慢车,那改皮带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慢车已经可以一针一针的车。另外楼主怕控制不了,只有在皮带盘上加一个手柄,慢慢摇了,别无他法!

网友:
应该说我原来工作的公司,因为现在我已经退了

网友:
86电机加驱动。用51单片机控制就可以实现。估计价格在五六百块吧。

网友:
我曾经有一台,练习吧,能够控制速度。
还有一个办法,给离合面上加一些石墨,就是铅笔屑

网友:
上面的说加手柄的都忘了高速平衡一说了,加手柄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不想人适应机器,而是让机器适应人的话,加变频器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在脚上加个电位器用于变频调速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搞的咋样了?期待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