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801PRO配合微型接收机

楼主(2010-09-15):
想用2801PRO配合微型接收机。入模新人,请多指教。1,从2801PRO信号输出的信号能引入到发射模块不?
2,有市售发射模块(高频头)不?
3,最小的模型用的接收机是什么品牌及型号?
谢谢。

网友:
直接用华科尔4通接收就行,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2.4g不同品牌不兼容。你买了华科尔的控就要哄华科尔的收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只可以用华科尔的全线2.4G接收机。: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2801PRO配合微型接收机。入模新人,请多指教。1,从2801PRO信号输出的信号能引入到发射模块不?
2,有市售发射模块(高频头)不?
3,最小的模型用的接收机是什么品牌及型号?
谢谢。

1、可以。
2、有,市面上的多种2.4G发射模块都可。
3、已见过最小的接收机是飞梦四通接收机,重1.1克,指甲盖大小,距离300米。

网友:
2801有什么便宜的6通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