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发现 论小步进电机做手脉的可行性

楼主(2010-09-15):
偶尔发现用手转动步进电机时线圈有电流产生,这个没什么稀奇的。我是想说可不可以用一个小步进电机做个手脉。1.8度的电机正好200个刻度 而且手感也是一步一步的。
因为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波形是否合适
假设波形合适,因为转动方向不同输出脉冲极性相反 。两相电机其中一个线圈简单匹配一下作为方向信号,另一个线圈加一个桥式整流再加匹配电路作为脉冲信号应该可行

希望感兴趣有示波器的模有试验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思路正确。不过你需要一个电路处理一下,因为随着转速的不同,输出的脉冲电压不同,需要合适的耐压电路的施密特整形

网友:
应该可以,主要是判断方向的问题,不知道绕组的绕法是否适合判断脉冲的前后性

网友:
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
有过这念头

用步进电机手感也不错

网友:
我看过有一种YMH有带步进电机的小滑台。这种电机在步进的后方有一圈的线圈,好象也分成好多组。这好多组是接到转用的驱动器上的。可能和你说的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A:
手脉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脉是什么东东?

手摇脉冲发生器,就是手轮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脉是什么东东?

常见的手脉发生器是有一玻璃圆盘和光传感器组成,基本是玻璃圆盘上有许多放射状隔光条,旋转玻璃盘,传感器就能得到一个个脉冲了

网友:
步进电机输出信号的幅度与转速成正比 而手轮摇动的速率是很慢的可能会造成采不到信号的现象 手轮的信号是通过栅格遮挡光电管产生的,信号稳定准确 所以用步进电机作脉冲发生至少不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网友:
做过了,高速转很好,低速正反转不可靠无实用价值,还是用滚轮鼠标改吧。

网友B:
方向可以判断,和编码器一个道理。只是转速不同,信号幅值不同,可以考虑先用迟滞比较器整成方波,门限电压设置为+-30~50mv。运放的失调电压要选择小的,不能高于10mv,尽量选择小于1mv的。另外注意2路信号迟滞比较门限电压的一致性要好。

网友:
步进电机转一圈可能产生不了200个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可以判断,和编码器一个道理。只是转速不同,信号幅值不同,可以考虑先用迟滞比较器整成方波,门限电压设置为+-30~50mv。运放的失调电压要选择小的,不能高于10mv,尽量选择小于1mv的。另外注意2路信号迟滞比较 ...

步进电机是执行元件,需有一定的功率来驱动,内阻往往是很小的  要建立一个门限也是很困难的 慢转时很可能采样不到

网友C:
用专业电子手轮MACH3试过,感觉效果不好,速度方式不能精确定位,连续单步能精确定位,但是抖动厉害,而且与手轮不同步,还是用小键盘,自定义快捷键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专业电子手轮MACH3试过,感觉效果不好,速度方式不能精确定位,连续单步能精确定位,但是抖动厉害,而且与手轮不同步,还是用小键盘,自定义快捷键方便

还想听听其他同学的对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