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过日字框的虚位吗?

楼主(2010-09-15):
近来感觉日字框虚位,SF臂上下1mm以上,平衡杆与大桨夹角1度以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说说看。

网友:
425没有日子框

网友:
我只研究大浆夹虚伪~~目前没找到好的方法~貌似轴承不好~冰人的也一样~据说是非标的轴承,没进口的替代~~

网友A:
这又什么好研究的,无非就几条 螺丝松了,轴承坏了,球头扣虚位大

网友:
山寨有旷量-->正常,没有调节必要;

品牌机开始时没有,飞久后会有,-->正常,适当调节或更换部件后可减少;

其它不必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又什么好研究的,无非就几条 螺丝松了,轴承坏了,球头扣虚位大

果然厉害,再加:几条轴弯了,这样450的机械问题就全了。

网友:
轴承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很必要

网友B:
日子框虚伪大了,飞机像个弹簧,上跳下串
首先选好的轴承,其次,飞一段时间紧一下螺丝,要保证无矿量,同时又顺滑,与中联使劲掰,最多有丁点虚伪就OK啦,SF上死也能很顺滑,球头上死,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子框虚伪大了,飞机像个弹簧,上跳下串
首先选好的轴承,其次,飞一段时间紧一下螺丝,要保证无矿量,同时又顺滑,与中联使劲掰,最多有丁点虚伪就OK啦,SF上死也能很顺滑,球头上死,就行啦

真正的高手啊,飞机就是上串下跳的,调整两曲线,效果不太好,才注意上它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厉害,再加:几条轴弯了,这样450的机械问题就全了。

修飞机修到用手一拧日子框,就看出来哪里出问题,所以真没研究了

网友:
上无副翼系统,这些苦恼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