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A8气氏我了

楼主(2010-09-15):
以前一直用的一个 AT POWER A6 充电器,一直没有拆开看(本人搞电子的,懒了一下)
感觉用的还行吧
最近换大飞机了,出了A6,换了个A8,刚用两天,就花屏,但是在花屏后按键听提示间,功能还是对的,说明充电部分及稳压部分还没有坏,程序也没有跑飞了,
估计是显示屏数据线的问题,于是拆开,发现那个做个也不怎么的,
再上网看了下UN A6内部图片,感觉差别太大了,再换就换UN的了,

照片

照片

楼主:
做工太垃圾了,就这还卖400,
显示屏因为的是用的排线,而且是一会花,一会好的,使劲敲一下,就花了,估计是哪根虑了,
这也没法可查,就拆了全换了线焊上了,现在好了,先就这样用的吧,不花屏了

网友:
是这样上下的了

网友:
这不就B6么,小样,你换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液晶屏花屏是单片机程序乱掉了,造成液晶屏时序错误造成的,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或者用电池当电源看看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我的电源要是没有接地,手一摸外壳就花屏,接地就不会我的是B6+

楼主:
不是程序跑了,液晶的不知道哪根数据线虑了,呵呵,重焊就好了

网友:
GT A6=B6    GT A8=B8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