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per电机

楼主(2010-09-15):
兄弟最近想装一条船,看到新出的viper电机,但对这款电机不了解,还请高手点评点评,顺便说一下价格。谢谢

网友:
你真的好活跃
tiger之前已经发过介绍了,你可以参考,

网友:
这电机啊,你可以咨询老贾,和老老虎

网友:
价格是没话说,只是这系列的电机还没人拿来跟老型号的放一起做个评测,相信观望的人不在少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虎不是发过帖子了吗?连电机内部都拆了!这新电机可以这么说沿用了老电机的架构,里面的材料用的是国产的!

网友:
我看了帖子了,这个电机尺寸很小哦,怎么搭配又得大量试验了

楼主:
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买了  两个   到时用了 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摆着看跟用起来能是一回事吗?所谓的对比相信更多的玩家关心的是实际跑的结果。是骡子是马拿出来遛遛。

网友:
我就说又得大量实验嘛~得买一堆!

网友:
现在还没有测试结果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试结果如何不知道,不过用这电机必须要配好电调哦!

网友:
刚定了一台VZ1530,等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   普通的125或者200A电调是否可用还是必须用腾翔或ETT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普通的125或者200A电调是否可用还是必须用腾翔或ETTI?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是到那个工作程度了,一般玩还是比赛~?
一般玩用普通的电调还是可以的,像XXD就可以了,水冷做好点,电压别太高就行了,有条件的肯定是用腾翔的,
ETTI的,还有好盈的都可以~~

网友:
感谢老虎!您的轴系没得说!顶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