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能在控上调节尾舵机的中立点,谢谢!

楼主(2010-09-15):
人在外面开会,飞机不在身边的日子难熬啊…………今天突然想起个问题,咨询下大家,小弟玩了2个月飞机了,飞的断断续续,直到前几天才知道尾桨是要有攻角的,目前的感觉是,如果攻角调整得当,飞机尾巴不飘,但是通过调整尾舵机位置来调节攻角确实很不精确,小手一抖,角度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小弟的问题来了:不知道能不能在控上调整尾舵机的中立点呢?这样就可以很精确的调整攻角了,也不用每次调整时拆尾舵机螺丝了,我在控的设置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希望知道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小弟的控FUTABA 8FG,尾舵机8910A+,陀螺GP780,谢谢!!

网友:
不能,但是不排除有些陀螺可以!

网友:
不能在控上调,控上方向舵微调必须是0,夹角以非锁尾可以悬停不飘为准

网友:
可以的,在控上的尾巴通道可调节尾舵机的中立点,不过,舵螺仪也必须随之重新定位新的舵机中立点,老实说,还不如拧两颗螺丝方便~
其实尾巴的中立点不用调得那么精确的,只有稍微有点攻角,不锁尾时尾巴漂得不是太快就行了。因为当油门变化时,这个中立点位置也是随之变化的。

楼主:
原来要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啊…………我一直是在锁尾模式下调攻角,好像也能调好,有什么影响呢?另外关于尾巴飘得问题,有人说很轻微的尾巴飘是很正常的?请大家说说,谢谢,还有如果我在非锁尾模式下调节攻角,感度多少合适呢?我在锁尾模式下一般用感度25-30,需要变动吗?

楼主:
再顶!等回答啊!!谢谢!!

网友:
一般是在非锁尾状态下!  利用舵机架的前后位置和拉杆长度来调整这个带有自然攻角(3-5度左右!)  我把它叫做机械中立点! 一般不会很精准! 再通过控上的微调设置来微微调整RUDD的微调设置!以达到机子可以稳定悬停! 这就是电子中立点!  再切换到锁尾状态下使用!  如果这个微调量越小! 两个点越近! 则调试越到家!     或者说!  尽量不动电子中立点! 而用机械中立点重叠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要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啊…………我一直是在锁尾模式下调攻角,好像也能调好,有什么影响呢?另外关于尾巴飘得问题,有人说很轻微的尾巴飘是很正常的?请大家说说,谢谢,还有如果我在非锁尾模式下调节攻角,感度多 ...

中立点当然得在非锁尾模式调啊 ,锁尾模式随便中立点设在哪里都能锁住的(当然不能太靠边)。其实调中立点不是为了防漂,而是为了令尾变距有对称的行程,提高锁尾能力并保证正反向自旋速度一致。
尾巴轻微的飘移是正常的,只要漂得不是太夸张就行了,个人认为1分钟内飘移不超过90度都是可以容忍的。
非锁尾模式下调攻角,感度和锁尾模式下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学习了阳台侠的 技术。呵呵回去试试。另外问楼主   gp780+8910a+用着爽么?我是GP780+DS420

楼主:
汗还没看见是阳台侠,激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