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s~JR DSX7~~

楼主(2010-09-15):
新人~~这几天一直研究入魔方案~~最后定是先入控~然后疯狂练习模拟器的~~但是控的选择让人又难以决定~开始已经决定2801pro800带接收~~到后来说华科尔的不好~~~又转移到天8s~~~而天8的可靠性也有人质疑~~额~~一个头两个大~~再继续研究吧~~又蹦出来个DSX7~~~

       决定在天8和DSX7之间选择吧~~价格有差距~~天8s  1250带两个接收~~当然据说还是要别的接收会更可靠~~DSX7  1650~~带接收~~带三个舵机~~~这个很有意思~~控还带舵机~~我作为菜鸟很不理解~~~这三个舵机有何用处吗??如果练好模拟~~入手非耐克斯的450~~~这三个舵机能用上吗?!?!?

        自己也做一些研究~~DSX7更加好~~那我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它所超出天8的东西,值400块钱吗??不知道在功能上和可靠性上,两款产品到底有多大的差距~~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大~~~

        新前辈们指条明路~~~让我不在纠结~~~早点开始练习~~~~~

        这里谢过了~~对了小弟~~以后也打算玩玩固定翼~~不知道对控的选择是否有影响~~

网友:
T8S不如T8实惠
T8值那个价
DSX7也值那个价
都是值他们各自价的
有钱买好 无钱买差
就这个道理 自己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X7~~以后如果不入油直的话~玩电直~~电的固定翼~~应该不需要在升级了吧~~当然用坏了除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人~~这几天一直研究入魔方案~~最后定是先入控~然后疯狂练习模拟器的~~但是控的选择让人又难以决定~开始已经决定2801pro800带接收~~到后来说华科尔的不好~~~又转移到天8s~~~而天8的可靠性也有人质疑~~额~~一个头两个 ...

性价比要求高的,买天8(1088),功能足够,而且也是2.4G的,目前性能稳定,要满足虚荣心的买DX7,自己评估,想虚荣心跟功能一步到位的买FU12,价格嘛······

网友:
还是2801 PRO算了,外形好看多了

网友:
建议LZ同时买450Sport跟模拟器相间练习,单练模拟器久了会 。
LZ可把全部预算计好后把分配买控的钱来看著办了。
米多的可以全部一步到最高位。欢迎入魔。:loveliness:

网友:
因为你是菜鸟,才不知道为什莫带那3个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这不诚心欺负俺吗~~嘻嘻~~说说那三个舵机有啥用啊?!?!?

网友:
那三个539是标准舵机,用在600上的,尺寸和9254相当。

网友:
入DSX7吧   1650带舵机?    你问清楚了  有种是油电通用的   有种好像不是

网友D:
其实t8性价比更高,t8s 4096分辨率意义不大。
功能上 t8强,接收天地飞的便宜,而且ppm pcm 2.4g通吃。(用ppm要换高频头)
稳定性上,据说进口的做工好些,但是那些进口控真的是国外做的吗?而且那些说t8不好的,有没有真正用过呢?
我用的t9感觉很好,没有失控过。
t8功能更多,价格更少,添加接收也便宜,为了一些没有确凿证据的说法。影响你的判断不值得。
t8直机,固定翼都支持,还多一个通道。

还有一点就是售后有保障,如果出问题,就保修。你去论坛天地飞咨询区看看,就知道了。
t8 带2.4g 的1k吧,如果以后升级,只要没问题6-8百很好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t8性价比更高,t8s 4096分辨率意义不大。
功能上 t8强,接收天地飞的便宜,而且ppm pcm 2.4g通吃。(用ppm要换高频头)
稳定性上,据说进口的做工好些,但是那些进口控真的是国外做的吗?而且那些说t8不好的, ...

意见中肯!支持一个
支持国产。很多进口控都是国内做的了,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很精密的东西。

电子产品出现问题很正常,1千多块的东西,还是要保修方便点比较好。没保修,又或者要寄到国外去的话,出现问题就等着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要求高的,买天8(1088),功能足够,而且也是2.4G的,目前性能稳定,要满足虚荣心的买DX7,自己评估,想虚荣心跟功能一步到位的买FU12,价格嘛······

买DSX7就只是满足虚荣心。。。。。用DSX7玩模型直升机的人绝对比用贴地飞的多,难道他们都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如果米不多就选择2801,或者再等一下看看TDF07的表现。

网友:
送的舵机可以卖150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关注~最终还是入了普通版的天8S~~支持国货吧~~以后就得泡坛子研究450了~~~决定如一部山寨的450~~~没办法啊~~~~亚拓实在是太贵了~~只玩的话~~~不值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您的点播~~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入了天8S~~普通的~~谢谢您~~

网友:
为什莫买贴地飞8呢,可惜了那些钱啊

网友:
偏向DSX7 预算足 DX7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