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好盈铂金PRO的定速问题

楼主(2010-09-15):
我的是铂金PRO40A的,
想问一下这个电调在定速模式下支持几个定速点,如果有,那最小间隔又是多少
有的电调是支持3个间隔不小于5%的油门点
好盈的定速好像比较特别,会不会是没有限制啊?那么可以使用线性油门曲线吗

网友A:
好赢的定速,先在电调设置内把功能打开,然后将idle油门曲线设置为60%以上的一条直线即可。转速的计算可以用好赢专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的定速,先在电调设置内把功能打开,然后将idle油门曲线设置为60%以上的一条直线即可。转速的计算可以用好赢专用的软件。

我知道定速怎么开啊,定速已经用上了
我是想把航线的曲线搞平滑一点,但是用3D的转速,太高不好飞,设几个点又不知道允不允许

网友:
不行吧,应该是一直线,不然叫什么定速呢

网友:
idle1,2,3各设不同的定速值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