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的BLS251工作的时候外壳烫不烫的

楼主(2010-09-15):
611+BLS 251,行程已经设置过了不会碰到,但每次飞行后感觉舵机外壳很烫,担心啊,问下各位老大的会不会有温度

网友A:
尾推部件顺不顺!拉杆是不是过紧!两边都调好行程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推部件顺不顺!拉杆是不是过紧!两边都调好行程了没有

顺畅的,而且2边行程都好的,不卡的,很顺畅

网友:
是有点熱的...要是勁爆3d更熱

网友:
热点正常的,要不为啥金属壳呢,呵呵……

网友:
在深圳模展MKS展台上,看到BLS251与MKS980的对比测试短片。
激烈运行30分钟后,BLS251外壳温度调整高达100度左右。舵机依然工作正常。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黄金壳壳就是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