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哥摄像头测试

楼主(2010-09-15):
我来第一个发帖,东西早上就到了(摄像头),吃过中饭去拿来,顾不上睡午觉,买了一把螺丝刀进行改装。当然为了进行对比,事先用我ZI6原装的摄像头拍摄了一段视频,存储好。然后拆ZI6改装还是很简单的,只要把原装的摄像头拆出来,前面的那块保护镜头的透明盖板是不需要再装上去的,新的摄像头先不要装上去,等你全部装好了,可以直接在外面旋进去的,如果装好了摄像头那要对外壳进行扩孔(我已经吃亏了)。而且结构不紧密了。经过对比,视频的清晰度还是原来的镜头高,但是拍摄的角度还是兔哥的角度广。接下来进行的测试是计算原装镜头的拍摄角度,我用一张A4纸的宽度作为标准(21.cm),原装的镜头需要离这张纸30cm才能全部出现在显示器里,这样我们就按照三角函数的公式来计算,cos和tan是哪两条边之比我已经忘记了,但是sin我还记得,是角的对边比上斜边,那对边是10.5cm(A4纸宽度的一半),高度是30cm,那斜边是31.78cm,sanX=0.33,X=19.29度,然后还要*2那就是原装摄像头的拍摄角度,是38.58度。兔哥的镜头需要离这张纸15cm就能全部出现在显示器里,这样我们就按照三角函数的公式来计算,那对边仍然是10.5cm,高度是15cm,斜边是18.31cm,sanX=0.0.57,X=35度,然后还要*2那就是兔哥摄像头的拍摄角度,是70度,这个计算只能算是比较粗略的,但是能大概算出他的拍摄角度,相差了很多。接下来就上些图了。

楼主:
下面这个是兔哥的

下面这个是原装的

网友:
不错~ 加个遮光罩保护一下镜头比较好~

楼主:
没保护的尽头确实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会晃。保护罩要怎么做啊!~

网友:
清晰度确实是下降了不少

网友:
为什么原装的画面发白呢?

网友:
终于看到有TX上作业了。

镜头的水平角度确实大了不少,这样装到飞机上看得就宽多了

另外通过这次与镜头厂的交往,搞明白了,原来镜头可视角度的专业术语是“视场角”,他是指可视图像的两个对角形成的角度,不是指水平角度。这个镜头厂家的数据是视场角110度。

原装镜头的效果确实不错,另外,原装镜头相当于远景镜头了,将图像拉近了许多。

网友:
广角端的清晰度一直是个大镜头厂商追求的目标,但成本提高极大,可以搜一下单反的镜头,你会发现好的广角镜头比一般的狗头贵不止一倍

网友:
亮度低多了

网友:
表面那层红外滤膜对亮度有很大影响~

网友:
不管亮度低不低或者说是清晰度不如以前。
但是至少已经接近于GOPRO了。。。
已经超值了。。。赚了。。。

网友:
画面大了,清晰度肯定下降,除非分辨率上去了哦。正常的。

楼主:
摄像头的固定,我下班后回老家仓促的做了一个,感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上图给你们看下。

网友:
摄像头的固定,我直接用桨保护胶圈 ,楼主我想看你的飞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