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过软轴式台磨微型台式砂轮机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0-09-15):
请教使用过软轴式台磨微型台式砂轮机性能怎么样?能很好的磨13MM以下的钻头吗?其他性能也说说!!谢谢了!!

网友:
很漂亮,力量太小能磨钻头 但磨不好钻头

网友:
没用过

但据大家的评论,
如果干活的话,
一般都是吊磨,
带脚踏调速的,
用起来有力还方便,
解放双手好干活

网友:
这个东西。被来就只是个台磨。手磨软轴只不过是扩展功能. 换上专用磨片,可以磨的。不过夹持钻头的夹具必须固定.想用手拿着磨?那别想要精度了。

楼主:
顶下!继续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