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12V小电瓶怎么充电?

楼主(2010-09-15):
家里的12V小电瓶(就电瓶车上用的一个是12V的)怎么充电?  我的是B6充电器  可以充吗  ?

网友:
俺也是B6充电器,也正想问问能否给12V小电瓶充电,行的话去买它两个到外场用呢

网友:
俺家小小猫有个电瓶小车充电坏了
用的是6V,
俺去电子元件城费银35两
买了个台式充电器(没有自动断电)
上面有两档6V跟12V
估计也能充你这个

网友(2011-01-27):
串一个二极管就能充.

网友(2011-07-12):
测个电压 高于12V以上 14v左右就可以冲进去,前题是直流,或着半波直流都能冲进去,没什么神秘的

网友:
12伏E型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就欧了

网友:
请发到相应的主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