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歼击机、攻击机、截击机、强击机都是战斗机,它们之 ...
请问歼击机、攻击机、截击机、强击机都是战斗机,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楼主(2010-09-15):
请问“歼击机”、“攻击机”、“截击机”、“强击机”都是战斗机,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歼击机”、“攻击机”、“截击机”、“强击机”国内外都有哪些典型代表飞机????
好像“歼击机”主要是对付空中目标的,“攻击机”主要是对付地面目标的,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网友A:
请股股或者百度,雅虎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截击机的作用相当于人工操控的防空dao dan的推进器 ——作用是在有敌方飞机飞进家里的时候——起飞——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快速飞到入侵敌机跟前——发射炮弹或dao dan——回航(或被对方干掉了),性能上:
不要求很强的格斗能力——一般对付的都是侦察机轰炸机一类;
不需要很强的探测能力——一般要严格听从地面雷达指挥;
不要求电子压制能力;
不要求远航程——都在家里飞;
性能上基本上就是对直线速度有要求,飞得快就行,转弯都不要求。
例如我们的“和平珍珠鸽”就是典型的代表(尽管我国不承认)

网友C:
错了,战斗机就是歼击机,西方叫战斗机,即fighter jet(喷气战斗机),F15、F16,我们叫歼击机。以夺取制空权为主。歼10,歼7,歼8.
同理,攻击机和强击机是一回事,以打击地面为主。如强5,A10,苏25,目前少有发展,趋势是由多用途战斗机改装,如F15E,普通战斗机也具有不错的对地攻击能力。
截击机是一类特殊战斗机,主要是拦截空中目标,大都用于国土防空,如苏15等,目前很少再单独发展,由战斗机担任。

楼主: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模友热情、耐心和全面的解答!!!!

网友D:
其实八爷愧对歼击机称谓,湾湾同胞称呼:“有人操控直飞火 箭”,居然也折腾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