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

楼主(2010-09-15):
收了个鬼子的二手功放,110伏的,不想拖一个220/110变压器,于是拆!改!

  拆初级线圈时我惊奇地发现线径竟达到1.5MM!,匝数也只有90T,(一般个头这么大的变压器220伏一般线经0.35--0.5左右,匝数600--900左右), 但这明摆着不用多想,110改220不过就是减小一半的漆包线截面积,增加一倍的匝数,我用的是1MM直径的漆包线绕180匝,我绕制和改装过无数变压器,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可是这次我撞鬼了。
  接上220电源,插头火花很大,连忙拔下改插到110伏电源先试试,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次级没动过,初级增加一倍的匝数后次级电压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空载时变压器很快发热,怀疑绕线时局部短路,拆掉换新线重绕也是一样,鬼子搞什么名堂呀,有没有天理啊!

网友:
坐上沙发再说

网友:
既然撞鬼了,就找鬼,拆次级,数匝数,反着来

楼主:
我试过没装次级,180T的初级接上110伏电也会很快发热,也就是图片上的样子。

网友A:
根据匝比再计算一下 如没问题  估计是层间有短路了 或者新绕的与老线包方向绕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匝比再计算一下 如没问题  估计是层间有短路了 或者新绕的与老线包方向绕反了

嘿嘿,与反正无关。

如果真会那样,就把插头反过来插

网友:
我只是怀疑110V90T,还要有1.5的线径!这样的话,次级13.5V,就仅仅只有11+11了,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匝比再计算一下 如没问题  估计是层间有短路了 或者新绕的与老线包方向绕反了

第二次重绕时换用新线,每层还垫上一圈纸,绝对不会短路的,虽然我知道跟绕向没有关系,但我绕制时还是按原绕向做的。

网友:
估计用的线不一样
你把原来的线也拆了 重新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与反正无关。

如果真会那样,就把插头反过来插

新老两线包相位反了,反插沒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再想想,如果110V就要1.5mm的线(1.77mm²),那27V的次级线不就得2.7mm(5.7+mm²)

网友B:
从照片上看,次级的线好像还没有初级的线径粗,这只能说明90T的这组原来不是接110V的,只是让你再把次级数一下,再证实一下,然后从次级倒过来算初级(如果能肯定次级是13.5V的话)

网友C:
发现假冒  UFO~  林大夫快出现吧

网友:
测量好铁心的面积,查相关资料确定其功率和每伏匝数再绕线。变压器发热说明电流过大,匝间短路是一个原因,每伏匝数不够也是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假冒  UFO~  林大夫快出现吧

哈哈,我不戴耳环。而且我比林大夫的死对头年长。

网友:
1.5mm这么粗!不可能是初级吧?

网友:
1.5MM的初级?

1.5MM的初级?那是多到功率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上看,次级的线好像还没有初级的线径粗,这只能说明90T的这组原来不是接110V的,只是让你再把次级数一下,再证实一下,然后从次级倒过来算初级(如果能肯定次级是13.5V的话)

刚才量了一下,初级(110伏那组)确是1.5MM,次级反而才1.3MM,我不会糊涂到初次级不分的程度,怀疑数错初级匝数,找来拆下的初级铜线数了一下,刚好360个折角,也就是90匝没错,像图中一样,我是直接在电路板上剪下次级引线的,打算改好初级后原样接回,初级那组是直接通过电源开关后引到市电插头上的。
  另外,13.5V的数据不是变压器标示的,而是原装功放在110伏的状态下工作时我用万用表测出的。当时我也纳闷,功放的输出功率挺大,一般国产的功放工作电压都在双35V以上,这么低的电压怎么能实现这么大的功率输出呢?况且整个功放都是由这么个双13.5V供电,不象国产的很多组才行。

网友:
只能说鬼子的工艺比较强,不能说鬼子的科技有多高。LZ你细心点心应该能找到原因。

网友D:
这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没这种绕法的,要么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工频变压器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没这种绕法的,要么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工频变压器是不可能的

正解

网友:
变压器这么简单的东西到楼主手里变的这么复杂,这只能说是水平问题.很多东西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是人为的的复杂化了.就一个初级和次级线圈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只能说明楼主还需继续学习.

网友E:
变压器的初级不可能绕在外部,外部的线圈只能是次级,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从LZ的拆的情况看毫无疑问一定是拆了次级,并且次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初级线径细的,LZ是整糊涂了。

网友:
只能说工艺不同了

网友:
等LZ把鬼捉了,给出出鬼的原因。让我等菜鸟们也学习!

网友:
我觉得lz硅钢片没压实,有漏磁,影响初级电感量,使电感量减小,导致初级电流增大,以至发热。另外我见过小日本的变压器,不是崇洋媚外,它们的铁芯做工非常不错,估计材料也不错,导磁和磁饱和宽容度等性能应该是不错的,所以线圈匝数会少一点。另外日本是100v吧

网友:
先说电压算法,如果初级90T接110V,初级输出13.5+13.5,那次级的匝数应该是11+11。

再说电流,初级1.5线径110V,那次级怎么也得2.7才不至于功率损失

但看次级并没初级粗,现在你量的是1.3,如果初级接220的话,初级线截面积大概应该是次级的1/8

还是建议你数下次级,27V的总匝数×8,基本就是220V的绕组匝数了

另外,这百来瓦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应该在100mA以下才正常,这种电流插拔时是没多少火花的。

网友:
没有天理也得理。

网友:
见鬼 初次搞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没这种绕法的,要么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工频变压器是不可能的

正解,应该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的初级不可能绕在外部,外部的线圈只能是次级,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从LZ的拆的情况看毫无疑问一定是拆了次级,并且次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初级线径细的,LZ是整糊涂了。

  原来90T的初级线圈的确是绕在最里层的,整个变压器由大小两个线架组成,次级绕在大线架上,初级绕在小线架上,小线架可以填入大线架里面的,

网友:
对是否是功放输出变压器,我持保留意见。

证据是楼主说过初级是引向电源开关再到外电源的

另外,这种后期的功放已不再采用变压器了,原因有频响差、大、重、成本高等

还有,功放里采用开关电源的也罕见,如果这个是输出,那电源变压器呢?

总不至于电源用开关电源,输出用音频变压器吧,这个组合也真有点另类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个头也就100多W吧,100(110)V,90匝。那得有多高的环导磁率?

网友:
老师傅们遇到了新问题,顶起来,好好讨论讨论,让我们电子盲也学习一下。

楼主:
找到鬼脚印啦。
  图中的变压器没有接线,也没套上次级线圈,只是放到原位示意一下,实际上还有一个屏蔽罩。开始没注意到一块类似开关电源的板子,变压器一只脚接到市电,另一只脚串接开关和保险管后再串接到块板子上。原以为变压器只是接到这块板子上的保险管而已,呵呵,看来不好改了,大家有没有高招。

网友:
这个好复杂的,降压了的。

网友:
如果重绕初级,已经给你说过方法了,如果确定次级是两组13.5V,重绕初级的线径、匝数根据次级算下就行了

网友B:
一直怀疑90T接的不是110V,看下我到13楼,我都指明了。从头至尾都叫你数次级,根据次级再算,由于90T不可能是接110V的,开始就不相信,就叫你按次级倒过来计算。

网友:
觉得还是短路的可能性大一些,只有电流过大,无释放源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高热

网友:
开关电源你改成半波整流还有点靠谱,简单的改线圈匝楼估计没戏,电感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怀疑90T接的不是110V,看下我到13楼,我都指明了。从头至尾都叫你数次级,根据次级再算,由于90T不可能是接110V的,开始就不相信,就叫你按次级倒过来计算。

因为实在舍不得拆次级来数匝数,即使想要知道,随便输入几十伏电压算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看来,只能把它当开关电源看待了,那个13.5伏电压估计也是随着输出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实在舍不得拆次级来数匝数,即使想要知道,随便输入几十伏电压算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看来,只能把它当开关电源看待了,那个13.5伏电压估计也是随着输出变化而变化的。

你在发现220电流大后咋不接个几十伏的试试呢,那样不就没有后来这些疑问了,不也能证明90T的那组是不是110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鬼脚印啦。
  图中的变压器没有接线,也没套上次级线圈,只是放到原位示意一下,实际上还有一个屏蔽罩。开始没注意到一块类似开关电源的板子,变压器一只脚接到市电,另一只脚串接开关和保险管后再串接到块板 ...

看你这样描述这是有开关电源的结构,这结构我认为是保护喇叭冲击的软启动电路。因为是开关电源变压器你就不可以直接220伏电源,要么改电路要么重新设计线圈匝数。看看你的功放IC是什么型号。这机子做工烂的很

网友:
相当怀疑这个变压器是110V初级的 似乎他前面有可控硅的交流自动稳压降压装置 哪个AC16D 就是可控硅
在这个设计里 这个变压器更多的是起了隔离作用 变压功能是在可控硅 那个小电位器就是调整电压的 那个光耦就是取样回路反馈用的

网友:
开关电源用这种铁心?

网友:
结论:变压器不是110V初级
另外 俺亲自 亲自绕的800W 牛 初级220V 的 也要200多圈

网友:
呵呵。。。工频的开关电源。。。根据一定时间内的信号大小的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就像是H类功放。

小日本地小,没有什么资源,啥原材料都得进口,用这样的方法可以使用少的材料换取大功率。。。反正音乐信号是不可能一直恒定大小的。。。

另外还有一个2000年初的时候不是流行家庭院么?六个声道,每个声道100W,六个就是600W了。那么变压怎么也要1000W左右。可是小日本标称每声道100W的功放,变压器怎么那么小呢?看上去绝对没有500W。其实这里面也是做了文章的了,一个通道单独测试的时候是100W,但是六个一齐上。。呵呵。。就少得可怜啦。。。其实这样做也没有错的,因为音源,六个声道一齐出来大功率的机会很少,有,也是瞬间的,这时候就靠电解电容啦。。小日本是很会节省的。。。
另外:据一位朋友说,那时候国内的一家音响厂买了不少小日的机器回来测试,作1/8满功率正弦波老化测试。几乎所有的机器不到半小时就保护掉了。

网友:
可以直接220V接上,然后空载测试输出电压!
如果不是13.5V,那么再调节板上的可调电阻,再试试
不要把小日本看得那么神秘,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什么见鬼了,是自己内心做鬼

网友:
看样子,电路板真的做得很烂。板子上的NEC AC16D有打磨的嫌疑。 怀疑是在神州OEM的,到东瀛转了一圈又回来。

网友:
我很佩服CPKF的分析能力。

网友:
是不是扼流圈,不是用作变压器。

网友:
不可 冒然插220V 电压调整板上面的零件耐压不一定够 比如那个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个可控硅有降压和稳压的功能,许多原装老式的传真机开关电源前面都有这个可控硅电路,在外界电源不稳定的时候,不至于次级电压偏移。

楼主:
看来要改220的话,除变压器要改外,电路上大部分也得改,还是装回90T\1.5MM漆包线,外置环形降压器算了。白忙乎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