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有刷电机转子的绕线方法

楼主(2010-09-15):
求助,永磁直流有刷电机转子的绕线方法!最好有图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铜线与铜头(整流子)的连接是不允许焊锡连接的。你能解决这道工续吗?否则会前功全废。

网友:
要看你的电枢是多少槽多少片换向的,还有你打算用单线还是双线。你发个转子实物图,我看看,应该高速你饶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永磁直流有刷电机转子的绕线方法!最好有图小弟在这先谢了
(老前辈,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你能把绕线方法讲详细些吗,我的电机是汽车上用的24V的10槽的)你的话题已远远超出本网站经营范围。 。我专攻有刷电机修理这行二十多年,只能给你讲些皮毛。修有刷电机比修无刷电机的技术要求更高,更复杂,动用的设备也特别多。修无刷可以在家里完成,修有刷,你可能把家变成修理店。光拆线搞干净就把你搞个半死。低速电机一般是叠绕。高速电机就要对绕。出线头在不同的转速要求下接对应的铜片。还要求碰焊。。。。。。。。。。。。上漆要旋转淋漆。。。。。。。转子装机前还要用车床对铜头抛光,最后还要过动平衡处理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0091&highlight=%2B%C0%CF%D6%A7%C7%E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前辈,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你能把绕线方法讲详细些吗,我的电机是汽车上用的24V的10槽的)你的话题已远远超出本网站经营范围。 。我专攻有刷电机修理这行二十多年,只能给你讲些皮毛。修有刷电机比修无刷 ...

情况跟老知青说的差不多吧!如果楼主是大电机,我看还是放弃吧。小电机的话可以搞搞看!

网友C:
现在才知道有刷电机是这么牛b的!
请问有刷比无刷有什么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才知道有刷电机是这么牛b的!
请问有刷比无刷有什么好的地方??
有刷电机扭力强大,体积小。

网友(2010-12-16):
引用 网友B:

情况跟老知青说的差不多吧!如果楼主是大电机,我看还是放弃吧。小电机的话可以搞搞看!

呵呵,小电机也是,动平衡不太好搞,机器绕的话,动平衡可以差不多,手工绕线的话,动平衡实在是不好搞。
动平衡做不好,高速转起来,电机就成振动器了。

网友:
磷铜焊接

网友(2011-03-11):
回复 网友A:

那是低速的情况下吧,,无刷的速度达到最大的时候,负载的能力扭矩也最大了吧,而且无刷取代有刷是趋势,应该说有刷的驱动,和它对扭矩的自调整能力是它的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