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到这种调速器,能不能用在电木铣上?

楼主(2010-09-15):
技术参数
KTS-A8型:电子调速开关是一种低损耗,外型精巧,公率大,控制范围宽灵敏度高等优点.无及变速的电子调速开关.调速开关安装方便,有三线和两线,可广泛用于,炉具风机,管道排风机,
电器设备冷却风机等.

技术指标:
(1)工作电压:AC200-260V
(2)控制功率:5-500W
(3)工作频率:50-60HZ
(4)起始电压:AC35-AC45V

刚刚淘宝搜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我的电木铣主轴上当调速开关
电压最低35V计算的话,最低转速时,功率也只有50W的样子,是不是什么也搞不动,成为没有意义的变速啊~!

楼主:
我是用皮带减过速,但是皮带20000多转太可怕了
有没有合适的电子变速可以选择?

网友:
顶出LS来解答,另外搭车问,原来老式电动车的有刷36V 、350W控制器,可以用于汽车上(淘宝上有这种号称16000转)的高速电机吗?!想做个微型钻用这种电机。先用机械减速到5000转左右,再用用控制器控制转速,想法是否可行?!扭力是否有保证?回去拍个控制器图片,让老师们给看看如何接线!

网友:
500W,功率小了吧,电木铣基本都是近千瓦或以上。

网友:
电木铣讲的是速度和力度,这种调速是降功率的,装上后铣木不太合用吧?

网友:
我的100V角磨是装了个3000W的调光器(调光器改装过输出100V--40V可调)后直接220V的,
角磨很时调在100V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控硅调速很简单的,上网找一个电路,做一个两三千瓦的也就几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速很简单的,上网找一个电路,做一个两三千瓦的也就几元钱。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想法,一个风冷1500W电主轴要将近2000大元,如果能用上电木铣,真可以省一笔!
可控硅调速稳定性怎么样?能否提供个改装电路?

网友B:
高转速电机输出,变低转速大扭矩输出。只能用机械变速解决。
我还没见过其它办法。

除非可以接受低转速低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转速电机输出,变低转速大扭矩输出。只能用机械变速解决。
我还没见过其它办法。

除非可以接受低转速低扭矩。

还有一种就是拆出来从新绕线
看来靠降低电压,降低转速搞铁是没戏了~!
目前2W多转搞铝效果还是不错~!就是搞铁烧刀
另外我的小电木铣,直径65MM的那种,只有300-400W的功率~!不是那种双手巨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速用合金刀不怕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用合金刀不怕高温。

2-3W转速也可以么?要是能行的话,就有的玩了,呵呵~!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脆。

网友C:
我最近也有这个想法.有的电木铣自身带有七档调速.再接一个1比10以上的蜗轮减速箱.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有这个想法.有的电木铣自身带有七档调速.再接一个1比10以上的蜗轮减速箱.不知可行否.

转速太高的话,蜗轮怕是也磨损厉害吧!
就是找不到合适65MM直径的低速大扭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脆。

就是要求主轴精度必须要高了,我几十块的电木铣估计没戏

网友:
如果是串激电机,可以用可控硅调速,没有问题,只要功率够就行了,负载大了,它转速自己就降了,空载你开很小也会达到最高转速,串激电机、直流电机都是,没问题,就那样。

网友:
我用的就是电木铣,原来调速度是用固态调压器,也就是双向可控硅加电位器,可以调但性能就不大好,低速时无力,转速度不稳定。后来找到了一种带速度检测的调速器,用软驱里的步进电机加到尾轴上做测速电机,效果真爽,低速1~2K转350W的修边机能让1.5KW的水冷主轴站一边了。调速器也自带测速磁环和线圈,只是我电机里原来已经装了那测速电机就直接用了。

楼主:
发出来看看哦

网友:
调速器60米,40多A的,有的十几A的30多米

网友:
楼上老师,讲详细些呀,有不少软驱还没有开始尸解呢。想复制老师的呀!

楼主:
 什么原理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太高的话,蜗轮怕是也磨损厉害吧!
就是找不到合适65MM直径的低速大扭力电机~!

我也一直为这个烦恼.磨损肯定有吧.减速器一定要选功率匹配的.手电钻和角磨机这些跟电木铣都是同一种电机的,电钻就是通过蜗杆减速的,角磨机是伞齿.楼上的电调非常非常历害.我也坐等老师开课.

网友(2012-03-15):
不怎么好,转速低了力量小,你怕皮带的话还是改齿轮吧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
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左手拉張凳子,右手拿罐王X吉等著各位老師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