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原飞直升机现想飞固定翼,容易上手吗?

楼主(2010-09-15):
如题

网友A: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呵呵

网友B:
我认为如果直机能走航线过4面的话,飞固定翼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的确,虽然我模拟器上只会4面悬停,450只会对尾,但固定翼就可以马上上手了,的确简单许多。

网友D:
怎么都那么厉害呢,我模拟器没搞好,玩3D的EPP,每飞必炸。。。:loveliness:

网友E:
固定翼比较简单吧

网友F:
我看不一定,重心没找好照样妙炸!

网友G:
跟玩似的,我第一次摸固定翼,直接就在天上飞了

网友H:
一般飞行 固定翼比直机简单

网友I:
对,直升机比固定翼复杂的多,装、调、飞均要复杂。其实固定翼要飞好,也要下相当功夫的。反正要多练模拟器,时间越长,飞技越高!

网友J:
开始很容易,觉得简单动作没劲时,不炸就难了

网友K:
直机能走航线过4面的话,飞固定翼应该没问题,我就是转飞固定翼的,相对直机来说,固定翼好飞多了

网友K:
不信的话你用直机试一下,起飞都成问题,

网友L:
飞固定翼有个大的飞场比较好飞。如果飞场小了,呵呵,比直机还难。

网友M:
一开始要飞模拟器
然后上练习机
在上3D
最后水机

网友N:
我就是,飞了几天模拟器,直接上塞斯纳747,最近又上了塞斯纳182,好飞

网友O:
看什么飞机了,我飞塞斯纳这种慢速机,打舵方向和直机航线一样,很容易上手。3D没飞过,不知道。
固定翼也需要调整,重心,拉力线比较重要,你看看,我首飞没调整好重心,秒炸了。 现在飞很休闲。

网友P:
先飞慢速机,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