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新机 不知道是 电调 还是电机 还是电池问 ...
亚拓450SPORT新机 不知道是 电调 还是电机 还是电池问题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9-15):
新入手的亚拓 450SPORT 飞了3次 炸了1次 (撞大树了) 后来就出现了个奇怪的毛病 换上新
电池
电压很正常也测量了,能飞悬停 悬停大约半分钟 到1分钟的样子(正常应该5分钟遥控有计时器)飞机就和没电了一样自己降高度,即便是把油门推到头也飞不起来 ,马上测量电压 4.0左右单节, 以为是电池问题 换了富丽 新买的电池 还是一样 掉下来了 电压还是4.0左右 很是郁闷 控式DSX9 飞机亚拓 450 接收机是DSX9原机带的 其他东西都是亚拓原厂的 没换过电子部件包括
电机
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A:
电机电调有没有发热烫手?

网友B:
悬停大约半分钟 到1分钟后,转速掉下来吗?如果是,换电机或电调试试啦。

网友C:
检查螺距是否太小。

楼主:
飞机是高手调的 排除硬件问题 ,现在就怀疑电机 电调 他俩之一

网友D:
油门推到头时转速上的去吗?

楼主:
上不去
就和三厢电机缺相似的

网友E:
原帖由
唐山焊机批发
于 2010-9-15 21:06 发表
上不去
就和三厢电机缺相似的
检查香蕉头是否有虚焊 如果排除虚焊的话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F:
检查电调电机连接的线 看看是不是哪里烧了 导致断路啊 还有电调有低压保护的

网友G:
电调保护了?

网友H:
重新设置过电调,是不是油门行程搞不好。

网友I:
初步怀疑是电机问题。
电机里面的漆包线出问题了,相间短路。
换电机肯定会好的。
电调不可能出这种问题。

网友J:
一种不大可能的可能,原装电调开定速模式。如果一分钟内不开IDLE,就会出现LZ的情况。

网友K:
  和我的500一样也是这样但是我的500换了电池就会好的,怀疑是电池的事

网友L:
重点检查电调! 更换看看吧。

网友M:
估计皮带过紧导致电机电流过大,电调过热保护了,检查一下皮带的松紧.另外重新设置电调的一下电压保护,设置成中电压保护看看情况好转没有

网友N:
多方位检查``一个一个排除``不要觉得是高手调的就万事放心``

网友O:
同意LS的,还是自己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P: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重新设置一次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N:
楼主不冒泡了``?

网友M:
原帖由
mx刘
于 2010-10-8 10:22 发表
楼主不冒泡了``?
楼主搞好了,自己玩去了

网友Q(2010-10-15):
估计是电调的病,检查检查

网友R:
各位经验之谈。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S:
义务当一次亚托吧,你检查一下电机安装座,估计肯定是湾了,

网友T:
我敢肯定是电调的问题,你在重新设置一下肯定就OK

网友U: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太多了,螺距,转速,电调设置,电机等等,一项一项的试吧,最简单的办法,一个一个排除,慢慢来吧,偷飞机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U: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修飞机,不是偷飞机,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V:
单向轴承安装轻微打滑,热了后打滑严重就飞不起来了,我遇过